请教ESD保护二极管原理

楼主(2010-12-04):
(无正文)

网友A:
vin比VCC高的话,vout不是在VCC上,正确应为VCC+0.7V   其中0.7V是二极管的压降,多出这部分的电压被VCC的其它负载分流掉

网友B:
还是不明白...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观点,这个,电阻用来防止短路,其过流保护,两个二极管是防止输出VOUT的电压过高或过低,出现倒流或电流过大而设计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D:
4007的速度能不能钳位住ESD表示怀疑。

网友B:
vin比VCC高的话,vout不是在VCC上,正确应为VCC+0.7V   其中0.7V是二极管的压降,多出这部分的电压被VCC的其它负载分流掉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E(2015-09-29):
像这种I/O的电路应用还是比较多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