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2010-12-04):
Multisim与protues哪个好?各有什么优势?谢谢了……

网友A:
我用过Multisim,有时很不爽,比如用运放,不用加电源也可以,而且达到1000KV输出都可以,要是你搞一个自激电路又不加限幅,那它就会出错,一点用都没有。不如用protel99,里面的更好用,这方面的错误没有。而且仿真完后就直接是原理图了。

网友B:
哪个更好学一些?

网友C:
还没有用过protel 仿真,有空试试

楼主:
2# MakeBetter protues这个软件怎么样啊?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没用过,只是画过电路图

网友A:
我没用过protues这个仿真,以前用multisim,后面觉得不好用,在一老工程师那学到用protel也能仿真,而且效果还真不错。所以一直就用它了。用法很简单,就是用专用的仿真库元件就行。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画的有点乱,你多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D:
仿真还是用  orcad或者multisim 或者saber好一些

网友E: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F:
还是用ORCAD比较好, 就是开始估计要麻烦点, 但用了几次就觉得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