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ADC0809的问题

楼主(2010-12-04):
ADC0809有IN0~7接单片机IO口,另外有2^-1~2^-8的模拟数据输入口,但是输入口接电压不是应该只有一个口吗,八个怎么搞呢?另外AD震荡用单片机一个IO口输出震荡(同时单片机又在读取,处理数据)可行吗?还有我接了电源,IO口,其他没接,ADC在发热,是不是哪里少个电阻了?但是我看网上的接法都没有电阻。。。多谢大神们回答

网友A:
1.多个输入口是复用,一个时刻只有1个输入口接到转换器上,你任意选一个用好了
2.单片机IO模拟震荡,你程序会来不及,可以从晶体上共享一下时钟(要看下DATASHEET时钟的允许范围了)
3.按照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接
4.以为已经N年没有用过这个器件了,所以上述回答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