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查OB2538的资料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字样

楼主(2010-12-04):
我在查OB2538的资料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字样: mosfet rdson(ohm)为4.4,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可能是导通电阻4.4欧姆。
最好把原资料贴出来。

网友B:
二楼回复的没错.
MOSFET Rds(on)4.4 ohm

网友B:
具体的说,这颗IC内部有MOS.MOS是内置在IC上的,这样做有一些好处;
1,cost(价格)会比较低.-->重点
2,部分参数已调好,设计方面不好说.估计这种IC设计工作频率可以做的高点.

网友C:
DS导通电阻

网友D:
MOS导通后DS的内阻

网友E:
MOS管的DS极可以看做在G极电压控制下的可变电阻。如果是增强型NMOS管,GS电压越高,DS电阻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