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敏电阻

楼主(2010-12-04):
我们公司用的热敏电阻是5D-9或者3D-9等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区分他们,是按功率的吗?用起来怎么用

网友A:
热敏电阻,用在前段不?或者是IC边做OTP用.
前端的NTCR主要是抗Irush用.区分就看标示,同一个线路,这个地方的R值不同它的Irush就不一样。
R越大Irush就越小。防止上电瞬间的冲击电流过大.损坏整流桥、电解电容、保险丝等。
---我的个人理解.

网友B:
前为阻值,后为电流值。

网友C:
应该是前为外径,后为阻值
你说的那两个阻值是一样的,外形大小有差别

网友D:
楼上的“公公”请勿误导他人-----前为阻值,后为直径。一般用在LED 驱动电源上都是用的NF72系列的 如:  NF72 5-9
NF72  10-9  具体的参数还是参照厂家的规格书!:)

网友E:
热敏电阻俺很少用,不过类比压敏电阻:D表圆形,前辍表直径,后辍表电压

则热敏电阻的D可能表示圆形,前辍可能为直径,后辍可能是阻值

网友E:
热敏电阻主要用来作为传感器,自身工作电流产生的热效应引起的温升越小越好,不可能流过较大的电流

网友B:
热敏分正温及负温,都是通过发热来产生阻值的变化。

网友E:
负温度系数的是NTC,3-5mm的NTC不太可能用来做输入浪涌保护吧(小电源里一般都用金模电阻),俺见到的用来防浪涌的基本是7-10mm及以上的,这嚅确实是靠发热来加热自身,维持在一个较低功耗的温度。这个是负温度系数的。功率再大的就要用继电器,可控硅了
但回头看楼主的参数,-9又不可能是9k拿来检测温度,看来是9欧了,那真的是抗开机浪涌?这么小,还没见过

网友E:
正温度系数的,那得用金属丝了,半导体材料好像没有正温度系数的

网友F:
有正温度系数的,如电视机开机消磁电阻,自恢复保险,都是。

网友E:
PTC,一时短路了

网友B:
-9是电阻的直径,一般直径代表其电流值及抗压系数。

网友E:
直径只跟电流值有关吧,跟抗压应该没关系

网友G(2012-02-04):
防开机浪涌及过流保护用,5为零功率电阻5欧,9为热敏电阻直径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