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敏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4):
7D471K或者10D471K显然直径不同。

楼主:
除了直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啊?

网友B:
直径不同,体积也就不同,虽然电压相当,但储热能量不同,允许吸收的能量也就不同

网友C:
楼上说得及是

网友D:
同意4楼观点

网友E:
前面数字代表其过压释放阻值,后面的数字代表去过压启动电压值。

网友B:
前面表示允许吸收的能量,详见IEC60099-4

网友F:
7D471,10D471,14D471对应直径7mm,10mm,14mm(直径越大吸收电流也越大)。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在低频信号线路可以使用这种7D,10D的。如果是电源线路,应根据防雷电路的指标来定,至少要大于防雷电路设计的同流容量。

网友B:
不是非线性,是负阻特性

网友G:
学习了,好东东

网友H(2013-04-11):
ant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