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RS和GPS做在一起的模块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0-12-04):
和分开的比。
哪个厂家的性价比好些?
有一个telent ,好像是这家,以前接触过,不知怎样?

网友A:
只要设计正确就没问题,有GPS和GPRS做在一起的模块卖,西门子就有。

网友B:
都不怎么样。
GPRS厂家的二合一肯定是购买的GPS方案,GPS厂家的二合一肯定是购买的GPRS方案,对于不精通的部分的模块稳定性二和一模块无法保证。而且为了收回成本,价格偏高,不建议选择。

楼主:
如果分开做,成本肯定要高
我在想,手机可以有GPS导航功能,我想它里面不会是分开的吧,空间也不够啊。

网友C:
西门子的不错

网友D:
关键看楼主需要gps精度,带单点定位的gps功能的gprs模块有telit的, enfora的,siemense的

网友E:
性价比不高

楼主:
不知哪家的性价比好些?另外还有服务,售后,技术支持等都得能跟得上啊。

网友F:
介意分开做

网友G(2011-01-06):
这个一般是分开做的。合在一起电路设计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