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大直流电流?

楼主(2010-12-04):
请问如何将0.2安培的直流电流放大10倍。我想做一个输出为2安培的恒流源,将镜像电流源输出的电流放大十倍。这方法比较笨,请问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吗?只能用分立元件做。小弟先谢过!

网友A:
运放加三极管是最直接方便的,但是2A的电流不是小信号,并且不知道你实际压差有多大,所以在选择三极管的时候要注意计算功率

楼主:
5v。但是我希望有分立元件来做。不用运放。

网友A:
如果你用上几可三极管批量是问题,价格也不见得便宜,用一个741运放价格也就几毛钱,最快最便捷

楼主:
不是成本的问题,用三极管、场管才能让我更深入了解它们。这样能力才有所提升啊。

网友B:
5楼:
既然如此,那就看运放内部电路。运放内部无非是一堆三极管二极管电阻构成的电路。

网友C:
用运放配合晶体管扩流即可。

网友D:
2A只是一个方面的指标。如果驱动不同的负载电阻,对电源和电路和要求也很不同。这就是负载能力的问题。

楼主:
6# maychang    可以这样做,但是这样会不会导致电路的稳定性变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