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问自动要检测一个长方体的长宽高该如何测量?

楼主(2010-12-04):
此长方体动态经过检测位置,可停下来,待检测完后再移走,如何实现自动检测?
想用激光,但不知该如何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旋转,光栅

楼主:
谢楼上!
我这东西是宽一般2-3米,高不过6米,长3-15米,这样一个范围,不知行不?

网友B:
用红外线,www。shbetterway。com

楼主:
谢楼上!我打电话过去,一位工程师接的,没有帮我找到合适的方案。

网友C:
三个方向上装三个大街上测身高的那个东西
:D

网友D:
精度要求高吗?可以考虑用视觉。

网友E:
在这个长方物体移动方向上,检测红外光被阻断的时间X移动的速度=物体长度。
如果东西放歪了,长度就有误差哈。

楼主:
测量车辆用
主要用来测货车,精度高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