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高人解答?

楼主(2010-12-04):
本人有几片AT89S51单片机,在一块焊接的实验板上,液晶怎么也不显示,然后放在另一款实验板上却可以显示,那块焊接的实验板也是正常的(用另外几块芯片实验成功),那几片不工作的单片机很少用,买来就没有用过。 所以有些不解,同样的程序,为什么就不能工作呢?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先检查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吧,供电是否正常,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有否虚焊,短路等现象,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就是软件问题喽,提供思路!

网友B:
你交叉验证一下,如果MCU是好的,那么就要查电路

网友C:
先判断MCU是否玩好,程序是否正确烧录,再检查联线,然后检查晶体振荡电路和复位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