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裸照(最后一楼更新个问题:后半臂需要设计伸缩么)

楼主(2010-12-04):
发几张儿子的裸照。。。。给板块增加增加气氛

楼主:
附送萌图一张

网友A:
为何看不到图呢!不显示呢!不会是被城管给删了吧!:@

网友B:
为什么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呢?;P

网友C:
叫关给力,瘦得很,营养不良,吃山路奶了吧,哈哈

楼主:
人气不高啊~~再顶一楼,我估计是儿子,因为很不听话。。。。
现在手臂动起来抖的厉害,大家说说什么情况
后面用的步进电机,感觉手臂钢性不够,后面的同步带勒的也不够紧,还可能有其他问题么?
中间用的舵机,结构不好,还要改,就先不讨论了

楼主:
头一次上首页啊。。。。

网友C:
悬伸比这么大,关节轴向定位欠佳,这么大一坨马达悬在顶头,怎么会不晃呢.
轴向定位可考虑用两只向心推力球轴承加预紧力(轴向用螺帽夹紧提高刚性).

楼主:
不是学机械的,T叔的话很深奥啊,我好好参透一下

楼主:
不过这个手臂长度确实是需要这么长,因为要用来下棋,棋盘就这么大

网友C:
提高轴承的刚性,有如下方法
要求较高的径向刚性时,使用滚道面和滚动体的接触为线接触的滚子轴承。
要求较高的轴向刚性时,一般将角接触球轴承2列、3列等多列组合使用。另外,使用接触角大的轴承。
对于高速、高刚性的要求,减小轴承滚动体的直径、增多滚动体的个数也是有效的。使用纵弹性系数高的陶瓷(氮化硅) 滚动体,也可以提高轴承的刚性。另外,使用陶瓷滚动体的轴承比钢制滚动体的轴承密度小,所以高速旋转时由滚动体自身的离心力所产生的负荷小,因此高速性能好。
对轴承施加预紧。
轴承预紧简介
所谓预紧,就是在安装轴承时预先对轴承施加负荷,使内部游隙为负值。
预紧时,对角接触球轴承及圆锥滚子轴承施加轴向负荷,而对圆柱滚子轴承则施加径向负荷。
轴承预紧的目的
提高轴的刚性。
提高轴向及径向定位精度,同时减小轴的跳动,提高旋转精度。
抑制滚动体的旋转滑动、公转滑动和自转滑动,减少擦伤。
防止振动及共振引起的轴承异音。
轴承预紧的方法
对角接触球轴承及圆锥滚子轴承施加预紧的方法,主要有定位预紧和定压预紧两种。
定位预紧是使用预先调整为所定尺寸的轴承和隔套的方法,而定压预紧则是使用螺旋弹簧或碟形弹簧对轴承施加预紧的方法。
此外,还可能会使用在旋转过程中切换两种预紧方法的预紧切换,以及根据旋转速度使预紧力(负荷) 发生阶梯性变化的可变预紧等方法。
定压预紧
与定位预紧相比,旋转中预紧几乎没有变化,可保持基本恒定的预紧力,故适用于高速旋转。但是,提高轴刚性的效果比定位预紧差。
定位预紧
与定压预紧相比,在相同的预紧力下相对于负荷的位移较小,可提高轴的刚性。由于预紧力会受安装条件及旋转中的离心力、温度上升等因素的影响而将发生变化,故不适用于高速旋转。

向心推力轴承的预紧与调试

    向心推力轴承主要用于同时具有径向、轴向负荷传动轴的安装、固定之中。对单个向心推力轴承而言,轴承的每一端面上外圈与内圈之间的缝隙宽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将轴承宽的一面命名为轴承正面,轴承窄的一面命名为轴承背面。

正面对正面安装称为面对面安装,背面对背面安装称为背靠背安装。向心推力轴承在传动轴上安装是成对的,它们有两种安装方法:面对面安装例如:7210C/DB(326210)、背靠背安装例如:7210C/DF(326210)。以上标注中括号内为相应的旧代码。
在有锥齿轮传动的轴上、切丝机磨刀砂轮轴的运转过程中都有由锥齿轮、磨刀砂轮传到传动轴的轴向力,为了有效地消除来自转动体两端的轴向力,推力轴承必须以面对面或背靠背地安装于转动体两端。由于轴承内圈与外圈存在一定的轴承间隙,为了提高传动轴的旋转精度和刚度,在安装推力轴承时应对其进行轴承的预紧。即在安装过程中对轴承给予一定的轴向作用力,使轴承内外圈产生相对位移,从而消除了游隙,并在套圈与滚动体接触处产生了弹性预变性,由此提高了轴的转动精度和刚度。预紧力可利用金属垫片或磨窄套圈等方法获得。如图:

    上图是通过使用金属垫圈或金属隔套分别放在推力轴承内圈或者外圈之间,并分别在对轴承的外圈和内圈施加相对方向的且平行于轴线的F力,即使滚动体与套圈的接触处产生了一定的弹性预变性,提高了轴的旋转精度和刚度,完成了用金属垫片和用金属隔套的方法对推力轴承进行预紧的目的。
    下图是应用磨窄套圈的方法对推力轴承进行预紧:

    总之,向心推力轴承的预紧与调试是讲求一定的方法的,向心推力轴承的安装只有两种方法:背靠背、面对面,且一旦确定了其中一种方案,那轴承的安装方法、定位方法以及轴承的预紧方法就固定了,它与另一种方案是完全不同的安装调整方法。对旋转体精度要求较高的在轴承预紧后,必须检查轴承预紧量是否适度,其判断标准是在旋转体运行一定时间后,用仪器或感知经验去检测旋转体的同轴度、温度、噪声、频率等参数是否正常,才能将其投入生产运行。

楼主:
膜拜T叔,我继续研习

网友A:
呵呵 t叔牛人呀!果然是半路出家的电工!机械的功底不错!
陶瓷滚动体的轴承性能不错!就是价格比较高!数控机床的电主轴用的就是这种轴承!

网友D:
不仅是轴承。
楼主的悬臂,两片薄板之间用铜柱螺钉联接,这样的结构肯定刚性很差。
可以参考各种金属切削机床的结构,例如车床的床身,铣床的立柱,甚至载重汽车的底盘。
即使是用钣金方法,这两根悬臂也要弯边,最好做成U形或O形剖面。

网友E:
楼主把儿子 养成姑娘了。。。

网友F:
向心推力轴承没必要,而且这个需要轴承座,业余条件下太难了

要稳定关节部位必须用轴承,而不能只是打个洞穿个螺丝,
建议LZ去买法兰轴承,虽然贵些,但这是业余条件下最好安装的轴承。需要高刚度的话两个对装即可

网友F:
另外,混合式步进电机重量太大,建议就用普通、便宜的7.5度的反应式步进电机即可,
而且电机不要都往杆头上放,应该尽量靠近尾端固定处,然后用同步带传过去

用钣金做悬臂必然会刚性很差,建议用铝合金方管,强度高并且好加工。

网友G:
最好加入防悔棋功能,对战的人要是悔棋,就一耳光打过来,哈

网友G:
不仅是轴承。
楼主的悬臂,两片薄板之间用铜柱螺钉联接,这样的结构肯定刚性很差。
可以参考各种金属切削机床的结构,例如车床的床身,铣床的立柱,甚至载重汽车的底盘。
即使是用钣金方法,这两根悬臂也要弯边,最 ...
引用 网友D:

赞成,得有加强筋

网友C:
看排场LZ不象是业条玩家哦,象是北方某校实验室.

网友H:
下围棋的机器人

楼主:
LS,是下五子棋的。。。。
回老X,现在用的就是法兰轴承
几位高手的建议,我再研究一下,不是学机械的,理解起来很有困难啊

网友I:
图片没有压缩,可怜我的流量呀……

楼主:
是西安的一个2本。。。LZ水平很差,菜鸟一只
学校有工程训练中心,数控机床可以做零件,有建议大家尽管说

楼主:
当年年幼无知啊,本来做这个就是随便做着玩的,结果难度超过我预期了。。。

楼主:
不是。。楼上

楼主:
回MAYCHANG,因为学校数控冲床的一线老师人好,干活快,所以用的这个结构,不过,做复杂了他那里就做不了了

楼主:
刚在淘宝查了一下,陶瓷轴承貌似太贵了吧。。。。

楼主:
回老X21楼,你说的是前面的升降的电机吧,现在这个效果确实不好,我们想用小私服电机放中间,拉绳子控制升降,你觉得咋样

楼主:
头一次听说这东西,我继续钻研

网友F:
陶瓷轴承那就更没必要了,关键还是从加强结构的刚度和消除间隙着手

网友F:
音圈电机看起来很美,但用起来...那个价格也能美死你;P

除了摆动的音圈电机外,还有直线音圈电机,速度相当的牛X

楼主:
音圈电机还是不考虑了。。。。买都买不到

网友G:
拆硬盘倒是便宜,只是扭矩太小

楼主:
额。。。再请教一下,如果加反馈想把直流电机用软件控制好,(接近舵机的效果)难度大么

楼主:
楼上不要光顶啊,也给我出出主意

网友J:
额。。。再请教一下,如果加反馈想把直流电机用软件控制好,(接近舵机的效果)难度大么
引用 楼主:

难度还真难说,和反馈的分辨率有关,反馈的分辨率越高,难度越低,超过一般舵机的效果也很容易做到。反之,反馈的分辨率越低,难度越高,接近舵机的效果都难做到。

网友J:
另外,  友情提醒一下,运行过程中,软件中要用加减速平稳过度,否则,机械强度再好,抖动免不了~~~

网友J:
呵呵 t叔牛人呀!果然是半路出家的电工!机械的功底不错!
陶瓷滚动体的轴承性能不错!就是价格比较高!数控机床的电主轴用的就是这种轴承!
引用 网友A:

同感,老T叔的机械的功底不错!

还有maychang老师和老X的功底也不错!

赞一个!

楼主:
如果反馈精度高就好做的话,那就可以了,用奇兵大版的主意,同步带加旋转编码器就应该可以,光栅尺就算了吧,太高档了。。。

网友K:
如果反馈精度高就好做的话,那就可以了,用奇兵大版的主意,同步带加旋转编码器就应该可以,光栅尺就算了吧,太高档了。。。
引用 楼主:

光栅尺太高档了?

旋转编码器光栅尺还不是一回事?一个走圆周一个走直线

只是旋转编码器用量大一些,价格低一点。光栅尺用量少一些,价格高一点罢了。

网友L:
编码器除了价格低廉,还有个优势,采购方便

楼主:
高档指的是价格有点高。。。
回复 网友K:
还是旋转编码器便宜一些

网友A:
呵呵 光栅尺的直线运动的测量精度较编码器的测量精度要高!
     楼主测量机器人的摆角可以用编码器!

楼主:
如果我尾部的步进电机改用伺服电机,不用编码器反馈可以不,
如果可以应该用哪种伺服电机呢

网友K:
呵呵 光栅尺的直线运动的测量精度较编码器的测量精度要高!
    .......

引用 网友A:

同等分辩率的光栅尺和旋转编码器的测量精度是一样的!

只是,用旋转编码器测量直线运动,因要经过机械转换,引入了误差,故测量精度要比用光栅尺低一些。

同理,用光栅尺测量旋转运动,因要经过机械转换,引入了误差,故测量精度反而要比用旋转编码器低一些。:lol

网友A:
呵呵 建议楼主将图片压缩起来发的帖子里!俺到现在也没看到图片!本想加“酷”但未见图片不能下手!:P

楼主:
光栅尺有精度比较低的么?我查的精度都是5UM,用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啊,有点贵
55# Cortex-M0

网友K:
光栅尺有精度比较低的么?我查的精度都是5UM,用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啊,有点贵
55# Cortex-M0
引用 楼主:

因用途关系,光栅尺的精度一般都比较高,如精度不需要那么高,可用容栅尺(容栅尺的典型应用----数显游标卡尺,便宜的只有几十块),甚至用精密塑料直线电位器代替也行(如检测范围不大,可用调音台专用的塑料直线电位器代替,价格大约十几块)。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问容栅尺应该查询哪种传感器呢,我在淘宝查容栅尺没查到相关的传感器啊,只有几个数显游标卡尺

网友K:
近十年来,由于制造工艺制造水平制造成本的不断下降,一根长1m的光栅尺价格在千元以下,而精度和稳定性远远超过容栅尺,因此,现在的容栅尺市场主要在高低两端。
低端,如数显测量系统,典型产品如游标卡尺,只有几十元,一般的光栅尺望尘末及。
高端,一般用在大型超长设备上,如龙门铣床等测量长度大于几米到几十米的设备上,光栅尺的制造难度大增,而容栅尺扩长比较容易,故大型超长设备上,基本上用的是容栅测量系统。
在中端市场,一套“两轴光栅尺+数显”组成的车床动态测量系统只要1千多,一套“三轴光栅尺+数显”组成的铣床动态测量系统只要2千左右,而一部车床、铣床价值起码几万,因此,以降低机床的测量精度和测试稳定度,只为便宜最多几百块钱,而选用容栅尺系统的用户,非常少见。因此,现在国内生产容栅尺的厂家,不是很多。

你如能列出产品对测量的具体要求,如测量长度,动态响应时间,最大移动时间,精度分辨率等。俺倒好帮你推荐几个实施方案借参考。

网友K:
最后再补充说明一点,对价格的要求,在多少元以下,这点最重要,呵呵!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K:
精度要求1毫米以下,能达到0.5毫米以下最好,长度大概150到300毫米的样子,移动速度估计就是15mm/s到25mm/s吧,其他的没什么要求,因为本人是学生,这个就是做个小玩具,不是什么产品,也就买2  3个,对成本不是特别敏感,几十,一百多都能接受,希望你能推荐几个方案,或者告诉我哪能买到或者查到也行

网友K:
精度要求那么低啊!完全没有必要用光栅!

如结构和电机都已经定型了,比较简单的方案是买个仿光栅编码器(即金属盘编码器),淘宝上有卖,全新的,一百多,直接装在电机尾部就能用。
成本再低一点的,用霍尔角度传感器,几十元一个,市场上也能买到,只是需自已做几个连接件固定安装。

如可以换电机,一种比较廉价的方案是直接换带测速编码器的电机,淘宝上有一大堆进口拆机件在卖,直流电机带单相测速编码器的,十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直流电机带AB相输出测速编码器的,价格贵一点几十元一个,在淘宝上也有,但不是很多,需仔细找一下。步进电机带AB相输出测速编码器的淘宝上也有,价格贵一点,一百多。

网友K:
其他方案对业余手工制作一台小玩具,用2-3个,并不是很合适,故不推荐。

以上仅供参考~~~ :)

网友M:
这个是 准备下棋的啊? 最近 我也在做一个10个步进电机的  很复杂 才做二个多月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是准备做个什么功能的?

网友N:
会夹着  棋子啊......  我承认我很邪恶!

网友O:
学习了
另外,向老t书致敬

楼主:
69楼想到了什么?
69# dewcwso

楼主:
T叔,这个手臂主轴旋转会有抖动,您估计是么原因呢?会是同步带有弹性或是同步带不紧造成的么?
抖动时可以看到转盘是抖动的,同步带有会有很轻微的变化,但步进电机几乎没有抖动。
同步带两边往里用手夹(稍微用力)会向里缩2  3毫米吧

网友A:
人气不高啊~~再顶一楼,我估计是儿子,因为很不听话。。。。
现在手臂动起来抖的厉害,大家说说什么情况
后面用的步进电机,感觉手臂钢性不够,后面的同步带勒的也不够紧,还可能有其他问题么?
中间用的舵机,结构 ...
引用 楼主:

当然不够力了.

臂可以试着:
用两块L状的铁片,而不是两块平平的铁片中间用螺柱连起来.
------也就是说.最后把你现在臂的铁片的片都卷边,这样就变成"匚"形了,比"l"形好N多,"l"开会扭的.

两臂间的轴直径过小
----你想想:钩机的旋转座的直径有多大,没这么大,就抖了.
再就有:大臂与基坐处也是,比两辟间的更不如.
我想固定处的铁片很可能变形了.

一块平的铁片,要想不扭.就得把卷边(成"L"形也行)
如果中间面积过大,
就在中间加有点像"U"形的浅槽.------也是为了有更多的"L"形

注:"L"形,或是卷边,就好比"梁"的作用一样.

网友F:
LS正解,悬臂建议用铝方管,有强度又好加工。

头部如果有东西装不进的话再适当挖掉部分即可

网友P:
哈哈!

老X牛B, 怎么想到用铝方管,有强度又好加工。。。。。。俺就想不到。 :L

网友K:
T叔,这个手臂主轴旋转会有抖动,您估计是么原因呢?会是同步带有弹性或是同步带不紧造成的么?
抖动时可以看到转盘是抖动的,同步带有会有很轻微的变化,但步进电机几乎没有抖动。
同步带两边往里用手夹(稍微用力 ...
引用 楼主:

老T叔太忙了,在抱小孙女呢,俺提点不成熟的建议吧。

手臂主轴旋转会有抖动,主要是材料刚性强度不足造成的,建议多看看参照一下工业机器人的旋转手臂,几乎都是用管状圆型或近乎圆型材料制造,道理很简单,同样的材质,同等的壁厚,  圆管的强度比方管强,而自身重量比方管轻,有利于提高机器人的刚性强度,减轻自身重量。

至于同步带传送,有一定的影响,但很轻微,不是主要的。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K:
另外,再提醒一下,同步带的传输功率要经过计算,如机构重,移动速度快,而同步带选用的太小太薄,功率传输不足,损耗太大,也会产生同步带拉伸率过大,轻则抖动,重则共振。

网友C:
这个手臂主轴旋转会有抖动,您估计是么原因呢?会是同步带有弹性或是同步带不紧造成的么?
抖动时可以看到转盘是抖动的,同步带有会有很轻微的变化,但步进电机几乎没有抖动。
同步带两边往里用手夹(稍微用力)会向里缩2 3毫米吧

估计是结构刚性不够,静力矩→动力矩交替所致
启动时,静力矩较大,同步带拉长,一旦开始动了,变成较小的动力矩,同步带缩短,系统又慢下来,传递力矩又增大,再次拉长...如此循环,产生振动.
改进方法:
1. 减小负载力矩,提高回转机构刚性.这是上策.
   从图上看,你的回转机构欠定位.轴向定位用了一个推力轴承,径向呢?
   你把推力轴承换成二只迭在一起的向心轴承效果会好得多.一般向心轴承轴向负载能力是径向的1/3. 或是一只推力,一只向心组合也行.
2. 把同步带张紧一点,有点预紧力可缓冲这个力矩波动.
3. 拉长启动过程,.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不是学机械的,所以水平比较差,不过这个结构确实不够合理,当时设计的时候因为要参加学校的科技节所以采用了一个最好制作的方案,听了几位的意见大概知道怎么改动了,接下来几周就进行改进,改完了再回来向大家报告

网友K:
姜到底是老的辣,老T叔思路敏捷,举一反三,小辈学习了。

今后多来[机器人]版块坐坐。指点一下小辈们~~~

网友A:
对了,突然想到个问题,

LZ的儿子的两臂是不是一样长的?(差不多一样长)

建议做成一长一短,
想想:
两个力臂一样长,不论你控制任一力臂,单臂上的抖动都一样大,
一长一短就不会了,
先控制抖动大的力臂作为粗定位,
抖动小的力臂作为线定位,
最后定位时抖动就小了,
这样能让人产生一个错觉:没那么抖了.

(以上只就臂长短而讨论)

------只是,如果一长一短的话....臂收起时很怪.
可移动范围也小了.

(以下应该会更抖,好处只是---好控制)
再有一个方案就是(结构复杂很多,但好控制):
伸缩臂,-----就像旧时那些拉闸铁门一样的棱形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你说的那种伸缩结构我们也考虑过,但是不好设计,很不稳定,而且缩回来的时候需要的宽度太宽,不好弄,不过我们也正在考虑设计加入伸缩结构,不过结构还没完全定下来

楼主:
征求下各高手的意见,我们这个手臂现在是前后臂基本等长,各360mm左右,全长700多mm
T叔一直说最好能减少负载扭矩,想减少负载扭矩的话,我们想是否可以把后半臂设计成250mm,可进行行程200mm的伸缩,这样前半臂就可以设计成200mm多点,也能达到系统的功能要求,不过这样就增加了一个电机,增加了设计难度。
如果后半臂要设计为伸缩的形式,估计会用直线导轨来承重,上面固定一个铝合金方管(再次感谢老X同学),后部固定在转盘上,前面伸出约200mm,动力采用滚珠丝杠加步进电机,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有必要

网友F:
没必要。
悬臂换方管,搞好接头处的支撑和间隙即可。
要想不晃动,接头处间隙一定要够下,并且塞上铝块以减小应力下的变形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把他做成工业机器人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体积就要大不少啊

网友A:
可以先用四个轴的!就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

楼主:
我们也考虑过这种设计,不过经过计算觉得可能不适合这种结构
我们的棋盘大小是400×400mm,这样要求手臂最短距离要在100mm以内,最长距离要达到550mm(棋盘的最远点大概不到500)以上,这样的话我们取臂长是550mm,前端爪子电机等重量0.4KG,需要最后面的电机扭力已经达到了22kgcm,这还根本没算手臂重量和手臂中间的电机,算上这些估计扭矩都要50kgcm了,这样长的手臂,这样大的扭矩用普通机器人的舵机很难稳定,用其他电机体积就非常大了,这还只是讨论最后面的电机,中间想达到扭力要求就更难了。学校有个这种设计的机械手,我们也认真研究过,自由度数量和斑竹的图片一样,后面用了个非常大的舵机,还加了弹簧拉住最后面的手臂,即使是这样的设计,这个手臂的整个手臂长度比我们半臂的长度还要短1  2cm,不知道要想用这种结构达到100mm到550mm的范围应该如何设计

87# 奇兵

楼主:
版主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A:
呵呵 楼主你说的“后面用了个非常大的舵机,还加了弹簧拉住最后面的手臂,即使是这样的设计,这个手臂的整个手臂长度比我们半臂的长度还要短1  2cm,不知道要想用这种结构达到100mm到550mm的范围应该如何设计”工业机器人的二轴都有相应的弹力十足的弹簧或压缩氮气做配重的!你的弹簧弹力还是小!

楼主:
这是学校买的一个机械臂的结构,他们的手臂短很多,还需要这种结构,我们的设计是否会不合适呢?
如果像这样长的悬伸估计得用汽缸或者电动推杆这种结构了吧?
如果用这种结构,那体积就要大不少了貌似?

网友Q:
咳  什么世道

网友R:
厉害 厉害 小弟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R:
LS多大?

网友S:
呵呵 建议楼主将图片压缩起来发的帖子里!俺到现在也没看到图片!本想加“酷”但未见图片不能下手!:P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的流量,20M没了,一个月才1G

网友A:
是啊,我的流量,20M没了,一个月才1G
引用 网友S:

有钱人,整3G了,,,
原来想上3G的,一算流量,有时一天就用完了.
只能等十年后,祖国的3G建成来并民用了.
听说12还是14年亚州军用的就完成了.

TO:82楼的LZ
其实可以考虑部分伸缩啊,如套管等,大管套小管等----注:没有成本考虑在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伸缩就是后半臂伸缩,关节和前半臂保留,不是全部用伸缩代替

网友T:
好大的图

网友J:
好大的工程

网友U:
狠下功夫嘛

网友V:
嘿嘿,恐怖机器人。

网友W:
关于WIFI 远程控制方面
  您好,看了你做的车子,现也想做一个,有些地方不明白,视频传输和控制方面,IP模块,网卡,路由,摄像头是如何连接的,信号有2是怎么控制的,谢谢

网友X:
......标题党,又见标题党,嘿嘿

网友Y(2011-02-11):
也只能先赞一个啦

网友Z(2012-07-05):
是不是该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lol

网友AA(2013-10-09):
赤裸裸的果然 不好看

网友AB(2016-10-13):
45钢或铝合金加孔减重减惯量,销孔尺寸配合到位。。板材自身刚性就不好。

网友AC:
咋一看的感觉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的一篇**,说是国内机器人制造的一些零部件质量欠佳,严重依赖进口。。。加油争取早日干点那个什么q狗,哈哈

网友(2016-12-02):
感觉好牛X

网友AD(2017-08-15):
您好。,蛮喜欢您的机器人的。可以交流下吗,我的qq1019467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