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12V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0-12-04):
小弟想把24V转成12V,电路上有4个继电器和一个单片机工作。
用什么芯片好呢?

网友A:
如果24V相对稳定,负载电流也相对稳定,那用50%方波驱动定变比就行了,单片机用12v?

网友A:
都玩玩34063也行,这颗极端难玩的能玩好了,别的就容易了

网友B:
34063降压还是比较好弄的,升压不理想

网友C:
24V转成12V就用LM317就行了,这个简单稳定,想要滤波效果好一点就再加一个电感线圈。组成LC滤波。

网友D:
34063极端难玩?
蚂蚁不要吓坏小飞哥哦

网友A:
不吓人,现在许多兼容厂家的DC-DC的综合成本,并不比34063贵。而且使用更简单

比如说:电感很小、集成了同步继流、外围更简单等

俺们现在用一颗从1.2V升到3.3V的DC-DC,才3毛4,电感用10uH的CD42,内置的MOS,外面省掉一只1N5817,这二极管小封装的置1毛5吧,1毛9你能买回34063不?

网友A:
DC-DC如果只要弄的有个输出,那自然是越简单的越容易
就易用性而言,低端芯片中,34063最难用

网友E:
MC34063难用,可能技术不到位,

网友A:
这颗IC的年龄,可能比这里大多数会员还要大

网友F:
LM2576,LM2596都可以。
而且现在新出的DC/DC这类芯片很多。

网友G:
自己做吧

网友H:
用7812 就行了

网友I:
哈哈..34063实在不难整呀....相对容易.

网友A:
相对容易,请做一个0-300mA, 无次谐输出的试试

网友J:
楼上滴过了,34063做常规使用还是可以滴。

如楼主说的24转12 ,一般用法其实真的不难。当然,如果想更简单也可以使用更高集成度的ic来做,目前这类型的ic还是挺多的,就是价格高一点而已。

网友J:
7楼:
一般低电压升低电压的内置开关管芯片多数是集成BJT,当然大功率的除外,可是不会有那么便宜。

俺这么说不是不相信,而是真没见过,如果真有如此好东西,可否上传点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A:
注意,俺一直强调的是:34063适合电流相对固定的应用,变化很大就别用。

网友K:
这类IC多着了。。。

网友L:
用dcdc把,54331是不是合适!!!

网友J:
19楼,应该是电流变化很大才不适合,你主要考虑的是脉宽不可控的问题,其实要做到可控也不难。

网友A:
脉宽改变的条件:限流电阻上的压降达到0.3V,如果半载,那肯定达不到,于只也好打嗝了。

俺在蚂蚁窝有一个贴子,过两天搬过来

楼主:
如果24V相对稳定,负载电流也相对稳定,那用50%方波驱动定变比就行了,单片机用12v?
引用 网友A:
方波驱动定变比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M:
LM317     LM117  都可以阿

网友A:
回复 楼主:

若你的负载固定,输入输出电压稳定,只要电感处于电流连续模式,输出Vout=D*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