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电路。。

楼主(2010-12-05):
请问下各位大虾,我一个功放电路,静态工作点正常,输入20mv1k的正弦波,输出10+毫伏的杂乱的波,频率在几十k那里,有时也到100多k,不稳定,请问这样是自激吗?如果是的话,要怎么解决呢?我已经用C16防自激了,不管用吗?

网友A:
你是仿真出来的杂波还是实际电路出来的?

网友B:
第一步,先将P1两端短路。如果输出什么信号都没有了,正常。
第二步,将R2中心头接到地,如果输出什么信号都没有了,正常。
若这两步正常后,楼主叙述的现像仍存在,检查电源退耦电容。

此电路设计相当不合理,全部电压增益都由2030承担,NE5532仅作跟随器。

楼主:
你是仿真出来的杂波还是实际电路出来的?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

楼主:
第一步,先将P1两端短路。如果输出什么信号都没有了,正常。
第二步,将R2中心头接到地,如果输出什么信号都没有了,正常。
若这两步正常后,楼主叙述的现像仍存在,检查电源退耦电容。

此电路设计相当不合理,全部 ...
引用 网友B:

p1短过了,输出还是差不多的杂波,请问电源的退耦电容是指C4C5吗?关于退耦我模电没有学过。。那两个电容是容值有问题还是pcb上面位置有讲究呢?容值我是根据2030的pdf抄的。。。。

我这个是音频功放,因为觉得电脑音频口放出的信号已经够大,所以就没有加前级放大。。请问音频功放需要前级放大吗?

网友C:
电压太低了吧,TDA2030推荐的最低电压12V

网友A:
初步估计是你PCB问题了,另外这种东东推荐对称电压供电,单端总不是很爽。

网友C:
对称供电,单极供电,视条件,没什么不爽的

网友D:
1、可能是供电电压不够,请按规格书范围做。
2、可能电路有虚焊,自己仔细检查。

网友E:
1、供电电压低了点;
2、R8上并联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E:
另外,你的反馈分压电阻R7、R8太大了!

自己去看DataSheet,同时修改R7、R8、C6的值

楼主:
另外,你的反馈分压电阻R7、R8太大了!

自己去看DataSheet,同时修改R7、R8、C6的值
引用 网友E:

我功放这一块就是抄datasheet的哦。。。请问为什么要减小R7R8呢?按我的理解,R7R8只要比例一样就可以,大小只是影响功耗?请问我这样理解哪里不对呢?

楼主:
各位大虾,谢谢哈,其实我的供电是给12v的。。。电路上原来打算给8v,后来觉得小了就加大了,就没改电路。。。

今天下午把错误找出来了。。。是电位器坏了,现在大概能工作了,是这样子的,不输入音频呢,喇叭就杀杀杀的叫,还挺大声的。。。音频加进去了,就还行,杀杀杀不见了,估计是被音频盖过去,听不出来。。。请问这个噪声要怎么解决呢?麻烦各位指教了哈!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先把输入对地短路看看噪音是哪里引入的,然后再想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