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7P847的AD配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5):
在使用SH67P847芯片的内置AD时,有一个用于配置使用IO或者是AD输入引脚寄存器,如下

但是,即使我将此寄存器全部位均设置为0,AD转换仍然是正常的
而,若将此寄存器的相应位设置为1,IO则是无法使用的。

按手册上描述,应该设置0为IO状态,设置1为模拟状态,为何设置0也可正常进行AD转换?是否芯片的BUG?

注:采用实际芯片烧写测试,芯片批次:0914-E, 0924-E

网友A:
采用evb试过没有,对不对?

楼主:
EVB工作不起来,暂时没法试,只能用芯片试

楼主:
顶一下吧,有没有中颖的人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