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减速电机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0-12-05):
不知道应该选用L298还是用mos管做成的H桥电路?听说L298的发热比较严重。。。
望各位赐教

网友A:
这个看电机的工作电流来考虑。
如果只是单向转动的,可以考虑用一个MOS管做的单极驱动。
如果需要控制方向的,工作电流相对又大一点,例如2A以上,可以考虑用MOS管搭H桥的方式。网络上搜索一下 IR2104S+IRF540N   的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