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5):
请问接在单片机上晶振上的波形是不是正弦波?

网友A:
是,除非过激励了,波形就会失真。

网友B:
只能说是近似正弦,失真无可避免。

楼主:
那是不是内部还要处理一下成为方波?

网友A:
内部处理成方波以驱动数字信号。

网友B:
不必处理,近似正弦波形即可作为时钟使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要处理成方波

楼主:
比如at89c2051和stc12c5202内部处理了吗?

网友D:
觉得应该是方波 只是你示波器看到的是 像正弦波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需要什么处理不处理的,单片机内部的接晶振的反相器出来就已经是方波了。

网友F:
用示波器看到的是近似正弦形。

网友G:
其实对于时钟来讲,沿太陡并不是一件好事

网友H:
实质是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