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接在PCB图中改元件脚距

楼主(2010-12-05):
如何直接在PCB图中改元件脚距和另定坐标原点?忘记了是PADS2005的软件,我是新手,请多指教.:handshake

网友A:
双点击元器件, 把Lock Prims的"√"去掉, 你就能拖动焊盘了, 改好后别忘了再Lock上哦

点击这个叉叉园图标, 再在新的坐标原点上点一下即可重定位原点.

楼主:
谢了,我忘记了写,是PADS2005的软件!我刚用不熟识....

楼主:
书在下,这个是朋友的文件急要改!

楼主:
不知如何加多点分!!!

网友A:
去PCB栏问吧

网友B:
把T叔的书下来后搜一下关键词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