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

楼主(2010-12-05):
高手指点,USB转串口如果使用PL2303芯片,需不需要再加一个MAX232????????

楼主:
这个版块怎么怎么冷清啊。

网友A:
不用吧,PC端的USB电源是5V的

楼主:
a    a a  a  a  a

网友:
看你要传化成什么电平了!

网友B(2011-01-10):
我用的是PL2303hx,是不需要MAX电平转换的,如果你加了反而不能正常通讯,PL2303你就要对比下他们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