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号)在C语言中有没有特殊的含义啊

楼主(2010-12-05):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define READ_RFR16(reg) ((((WORD) ##reg##H) << 8) + ##reg##L)
#define WRITE_RFR16(reg, value) do { ##reg##H = HIBYTE(value); ##reg##L = LOBYTE(value); } while (0)
上面这段代码里##大概代表什么意思啊,在C语言里##有没有特别的含义啊
还有下面也有##
#define IO_DIR_PORT_PIN(port, pin, dir)  \
   do {                                  \
      if (dir == IO_OUT)                 \
         P##port##DIR |= (0x01<<(pin));  \
      else                               \
         P##port##DIR &= ~(0x01<<(pin)); \
   }while(0)

网友A:
##运算符用于把参数连接到一起。就是把这几个参数在输出的时候连在一起。

网友B:
有吗?没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