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WM滤波放大电路可以吗?

楼主(2010-12-05):
如图

电阻都是10K的,电容是100nF的,PWM频率3.6K

楼主:
实际调试发现输出只有0.几伏,调整PWM的占空输出有变化,PWM的幅值是0--5V

网友A:
IC9B输出阻抗已经足够低,后面接一级跟随器没有意义。

楼主:
大叔啊,关键是它的输出只有几十毫伏,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PWM的占空很窄?

网友A:
4楼:
充分利用你的测量仪器。
示波器有吧?看PR14B左(即输入端PWM1),C38上端,C39上端,运放7脚。PR14B左应该是幅度5V方波,C38上端仅有零点几V纹波,C39上端纹波几乎看不出来。直流电压,运放7脚应该是C39上端的2倍。
如果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量上述各点。

网友C:
既然用了2个运放,建议你把搭成4阶巴特沃斯

网友C:
现有电路可以用一个50%方波和一个5V电压先调试下。正常了再用PWM去试

网友D:
才几十毫伏?输入端信号是否共地

网友E:
滤波电容太小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PWM是由MCU输出的,MCU的5V电是12V经7805来的。
我在调试时初始设置的PWM的占空比是30%
我把PWM到PR14B左端断开测得PWM的输出有近2.5V(万用表量的)
然后又连上PWM到PR14B的左端,再测输出就只有0.5V左右,增大占空比输出有增加,
358的输出一直是输入的两倍。
怀疑是那两个电容漏电从新装两个104的独石电容,情况依旧。
郁闷极了,这么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
下午有事出去了,晚上回来仿真了下。下图是用脉冲电压信号仿真的

楼主:
这个是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仿真的

网友F:
应该是mv级的吧
楼主这个现在弄出来没呢

楼主:
明天再去调试下现在只能怀疑MCU的I/O口了。用的是P89V51RD2FA, P3.0

网友G:
用多个"RC"串成糖葫芦试一试,低成本,体积小,还没有失调电压.

网友H:
PWM口 外部加个10K上拉试试

网友I:
按lz给的r、c参数算,pwm滤波的rc回路时间常数在ms级,和pwm的频率在一个数量级上,滤波效果很差的,滤波电容应该增大到十倍左右,及1000nF(1uF)。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问题解决了,是因为MCU的I/O的的上拉电阻太大,我在外加了个1K的上拉电阻,OK 啦。

网友J(2012-08-28):
为啥要加上拉电阻呢 I/O脚的输出能力不够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说白了就是信号源的内阻是变化的。
单片机输出电流的能力和吸入电流的能力不对称。
输出最好用个推挽电路使信源的输出阻抗在输出高低电平时大致相同,这样才能使输出是均值检波,也就是说充放电是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