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程序

楼主(2010-12-05):
se, des, DM, IDMA, ui
本人新手,写了个程序,用p1.0和p1.1分别控制p1.2和p1.3的状态,
#include <reg52.h>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void main(void)
{
uint n=0;
while(1)
{
  if (key1==0)
  {
   P12=0;
  }
    else P12=1;
  if (key2==0)
  {
   P13=0;
  }
    else P13=1;
}
}
用keil调试运行时,点p1.0或p1.1几次程序就跑飞了,我也没有点快啊,有谁能知道什么原因啊??大家帮我看看啊

楼主:
我点出来一个错误来,下面是错误提示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07F6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网友A:
加延时处理

网友B:
延时消抖,还有每次可以多采样几次,每次都一样才判断确实按下了

楼主:
我是用KEIL外设端口P1口来模拟按键的,就是说我模拟的按键是没有抖动的,应该不是没有延时消抖程序产生的。我用KEIL软件里面P1寄存器状态仿真是理想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类似程序跑飞的现象的,搞不清楚啊

网友C:
使用void delay()吧,这样试试看

网友D:
我仿真过了,对的啊。。就提示uint n=0;不对,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