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CB板材的选择问题,请知道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2010-12-05):
问一个PCB板材的选择问题,请知道指导一下谢谢!

为了降低成本请问以下PCB板材如何选择

1. 手机充电器里头的而开关电源,用94V0,94HB ,CEM3 那种较好,可以模冲的
2.遥控器433MHZ的是否一定要用FR4的玻璃纤维板
谢谢!

网友A:
433高频肯定要用FR4.电源用CEM3,用HB的可能过不了防火等级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