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JFET恒流源电路问题

楼主(2010-12-05):
在一个由运放和MOS管搭的一个恒流源,如附件所示,在加了负载R和不加负载时,G点电压不一样,请问这个G点的电压是由运放开环决定的吗?不加R时,G点电压在2V左右,加了后G点是运放的电源电压。另外G点电压会改变吗?当负载发生变化时。恒流恒压的原理,好像和G点电压有很大的关系。
请教大虾能够指点一下,上面的问题

楼主:
就是为什么不接R22时,G点电压为什么是2V,这时MOS管工作在什么状态?
接了R22的情况呢,MOS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A:
楼主:
图中找不到R。

网友A:
图中管子也不是JFET。

楼主:
是MOS管,我说错了
R22,不是R

楼主:
这个R22原来是惠斯通桥,我在这里用R22表示,呵呵

网友A:
R22是负载?如果R22是负载,那么这是恒压源,不是恒流源。

楼主:
maychang老师,恩,我理解错误,想了下。不好意思
那MOS管在这里的作用呢

楼主:
只是单纯的电流扩大作用吗,怎么起到恒压的,直接用运放跟随就可以了吗?

楼主:
恒压的原理是负载电流变大,S点电位升高,Vgs变小,ID变小,这样负载电流变小,S电位变低,起到反馈作用

网友B:
R22不应是负载,这个电路起不到恒流的作用,若是恒流,需要固定R22为一个较为小并且固定的值,调节恒流工作点,在Vs段引出一个对地负载。另外R22最好再接一个Mos管接地。

网友C:
负载R应该放在D极,R22是采样电阻

网友D:
负载部分没画出来

楼主:
其实我的问题是,G点的电位是怎么变化的?
由哪些因素决定?

楼主:
我的表述有问题,maychang老师说的对,是做精密桥压用的,只是恒压作用。
不是恒流源

楼主:
只是在做恒压的作用当中,不是太理解电路的原理

网友E:
不是已经说过,用MOS管做恒流源的调整管,性能不会好.
LZ你需要多大的电流,多大的电压差?

网友F:
G点电压的变化与源级电压有关,这个东西和电压跟随器有点像,再有这是个电压源,而不是电流源,如果是电流源你怎么保持恒流,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你的反馈接的是电压,如果是电流源,你怎么反馈电流,你想过没有,多看看模电基础吧!
同相端的电压时2v,所以反相端的电压大于2v,放大器就输出低,如果反相端电压小于2v输出高
在接R22的情况下,反相端初始电压小于同相端,所以放大器输出高,MOS导通,如果完全导通,漏源电压差很小,所以源级电压几乎等于漏极电压,反相端电压此时大于同相端电压,放大器输出低,管子截止,又使反相端电压低于同相端电压,所以最后的稳态是G点的电压要满足mos管的源级电压在2v,这才是这个电路的稳定状态
不接R22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电路,不知道源级有没有接地,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G:
这个电路应该是限流电路,不是恒流源
限制负载电流不大于2mA (=Vref/R1)

这个电路应该是怕供给电桥的激励电源被用户不小心短接,保护电源不被拉下来。

(补充:上面分析错了,应该就是一个恒压输出Vref的,呵呵)

网友H:
扩流电路,一般不用MOS管,用达林顿管的比较多。R22是负反馈,运放输出一般接个RC,比如330欧姆,几百n的电容。目的是为了防止通电瞬间导通达林顿管通过比较大的电流导致负载承受的冲击较大。
工作原理简单描述下:运放反响端电压等于同相端电压-----可以这么考虑,如果反相段电压大于同相端电压,运放输出降低,达林顿管基极电压降低,IB降低导致IC降低,R22压降跟着降低,运放输出增大。。。。。这样就形成自动调节的闭环。反相端电压小于同相端的情况自己分析下。
另外,运放输出连接个RC,C另一端接地。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大虾,基本上知道我的问题了。

楼主:
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就是R22不接,也不接地,直接接在运放的负端输入,实际测的运放正端电压1.990v,运放负端电压1.980v(S点),运放输出G点电压1.928v.  并且G点电压在测试过程中一直在变小,请问G点电压为什么是这个测量值

网友A:
之所以不想回复,就是因为看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就是R22不接,也不接地,直接接在运放的负端输入”

楼主:
呵呵,下次发贴前先组织一下,希望不要生气,maychang老师,我错了。
是MOS管的S直接接在运放的负端,不接R22,也不接地。

楼主:
maychang老师,请您解释一下,我迫切的想知道原因。

网友A:
MOS管源极接运放反相输入端,但没有R22到地,相当于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接入一个电容,即MOS管源极门极之间的电容。运放输出电位变化,是运放输入电流在此电容上积分。

楼主:
恩,知道了
谢谢您

楼主:
maychang老师,我又试了一下,取下MOS管,用一个103电容连在运放的输出端与负的输入端,发觉运放输出是运放的电源电压。请问下这个和刚才MOS管栅源级电容的效果怎么不一样?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30楼:
用一个电容替代MOS管,仅仅是运放输入电流在此电容上积分。
使用MOS管,除积分之外,还有管子构成的反馈。
用MOS管,如果运放输入电流方向向内,运放输出最后也要到达电源电压,只不过时间比较长而已。

楼主:
基本上想清楚这个问题了
谢谢您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恩,主要作用是限流,我觉得从电压的角度更好理解
     这个电路我实际应用过,主要是防止电路开通之后,负载大电流,会拉低漏极电压,mos管工作在可调变阻区,对流过他的电流由限制。
     另外,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运放的频率响应,意思就是同相端要加个soft—start电容,如果同相端的信号上升比较快的话,要不然,在开起的瞬间,起不到限流作用。

网友I:
输出端不接负载R22, 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就没有提供偏置电流的通路(不考虑电容C2的漏电流),运放是不会正常工作的,所以不接R22去量G极的电压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J(2011-03-21):
看了很多恒流限流电路,感觉恒流部分和取样吃掉不少电压。
如果一个5V的USB接口想限制电流500MA,该怎么处理呢?
要求:电流达到500MA后不能截止,保持最大500MA。

网友A:
35楼:
想一点电压也不损失是不可能的,只能尽量减小。
你的问题,最好另开新帖讨论。

网友K:
接负载时运放是比较器,不接负载时运放是跟随器

网友L(2013-11-29):
需要好好看看   先顶一个   有时间   需要将这一块   好好消化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