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烧录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用IDE66烧SH66P12,能查空,能校验,但不能烧进代码,出现如图问题,是不是裸片本身坏了?

[Q(`(9OHI1BWB{%U[EB$PCR.jpg (25.35 KB )

网友A(2010-12-05):
这个是啥问题啊,没有碰到过啊

楼主:
不加"Option"项,烧录后,提示"Program memory error",

网友B:
由于66p12为旧产品,不会checkID, 如果线没有接好。只有在烧写的时候才会报错。

楼主:
首次烧不进以为是邦定错了,5,22脚邦到B0,B1位置;
第二次重邦,还是烧不进,能查空,
我真认为是裸片坏了,因为是公司好几年前下来的要报废的尾数,我拿着邦样品用;
中颖代理商能提供样品吗?还有几千块板没芯片邦定

楼主:
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