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DXP2004启动不了!麻烦

楼主(2010-12-05):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想修正一下原理图,发现点击了桌面的启动图标后,便说DXP.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真的晕倒,重装了,还是如此!大家说说看会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A:
你搜索C盘下相关DXP的文件删除他,搜索的时候选择高级选项进行搜索。

楼主:
是卸载之后再彻底删除C盘的相关文件?然后再重装?

网友A:
嗯。出现你上面的问题是DXP在c盘下系统文件出了问题。所以我是勾选了搜索的高级选项再搜索99SE,由于我只会只用protel 99,所以不知道DXP的关键词是那几个。可能就是DX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