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8051f410编写正弦波频率输出

楼主(2010-12-05):
这芯片基本没怎么接触,不知道该怎么编写,希望帮啊!用三个按键控制输出正弦波频率为1hz 10hz 100hz.急用啊·········

网友A:
查正弦表,接DAC或R-2R输出,如果模拟DDS,则可以用1HZ的步进来调频率。
我用3元一片的STC的MCU做过两路正弦波输出的产品,DDS原理,输出0~100KHZ,步进10HZ。

楼主:
打算用查正弦表,接DAC来实现,如何改频率能具体讲一下吗? 是用中断来吗,每隔一段时间输出正弦表值吗?

网友A:
你看看DDS原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