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rintf()函数详解(学习)

楼主(2010-12-05):
今天有同学问我printf中 %p输出是什么?以前没见过,所以特意从网上搜集了一篇来学习!故记录在此,方便大家借鉴!
printf的格式控制的完整格式:
% - 0 m.n l或h 格式字符
下面对组成格式说明的各项加以说明:
①%:表示格式说明的起始符号,不可缺少。
②-:有-表示左对齐输出,如省略表示右对齐输出。
③0:有0表示指定空位填0,如省略表示指定空位不填。
④m.n:m指域宽,即对应的输出项在输出设备上所占的字符数。N指精度。用于说明输出的实型数的小数位数。对数值型的来说,未指定n时,隐含的精度为 n=6位。
⑤l或h:l对整型指long型,对实型指double型。h用于将整型的格式字符修正为short型。

---------------------------------------

转换说明及作为结果的打印输出 %a                浮点数、十六进制数字和p-记数法(C99)
%A    浮点数、十六进制数字和p-记法(C99)
%c    一个字符
%d    有符号十进制整数
%e    浮点数、e-记数法
%E    浮点数、E-记数法
%f    浮点数、十进制记数法
%g    根据数值不同自动选择%f或%e.
%G    根据数值不同自动选择%f或%e.
%i               有符号十进制数(与%d相同)
%o    无符号八进制整数
%p    指针
%s    字符串
%u    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x    使用十六进制数字0f的无符号十六进制整数
%X    使用十六进制数字0f的无符号十六进制整数
%%    打印一个百分号

    //还有一个特殊的格式%*.* ,这两个星号的值分别由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的值指定
    printf("%.*s \n", 8, "abcdefgggggg");
printf("%*.*f   \n", 3,3, 1.25456f);

格式字符
格式字符用以指定输出项的数据类型和输出格式。
①d格式:用来输出十进制整数。有以下几种用法:
%d:按整型数据的实际长度输出。
%md:m为指定的输出字段的宽度。如果数据的位数小于m,则左端补以空格,若大于m,则按实际位数输出。
%ld:输出长整型数据。

②o格式:以无符号八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o"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o”格式输出。
例:
main()
{ int a = -1;
printf("%d, %o", a, a);
}
运行结果:-1,177777
程序解析:-1在内存单元中(以补码形式存放)为(1111111111111111)2,转换为八进制数为(177777)8。

③x格式:以无符号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x"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x"格式输出。

④u格式:以无符号十进制形式输出整数。对长整型可以用"%lu"格式输出。同样也可以指定字段宽度用“%mu”格式输出。

⑤c格式:输出一个字符。

⑥s格式:用来输出一个串。有几中用法
%s:例如:printf("%s", "CHINA")输出"CHINA"字符串(不包括双引号)。
%ms:输出的字符串占m列,如字符串本身长度大于m,则突破获m的限制,将字符串全部输出。若串长小于m,则左补空格。
%-ms:如果串长小于m,则在m列范围内,字符串向左靠,右补空格。
%m.ns:输出占m列,但只取字符串中左端n个字符。这n个字符输出在m列的右侧,左补空格,注意:如果 n未指定,默认为0。
%-m.ns:其中m、n含义同上,n个字符输出在m列范围的左侧,右补空格。如果n>m,则自动取n值,即保证n个字符正常输出,注意:如果n未 指定,默认为0。
如果是sprintf(desc, "%m.ns", sour);   如果desc空间够的话,会在%m.ns 串 的结尾自动补null字符,不同于strncpy。
例如 :sprintf(desc, "%.3s", "123456");   desc如果空间>=4字节的话,第4个字节将是null字符。

⑦f格式:用来输出实数(包括单、双精度),以小数形式输出。有以下几种用法:
%f:不指定宽度,整数部分全部输出并输出6位小数。
%m.nf:输出共占m列,其中有n位小数,如数值宽度小于m左端补空格。
%-m.nf:输出共占n列,其中有n位小数,如数值宽度小于m右端补空格。

⑧e格式:以指数形式输出实数。可用以下形式:
%e:数字部分(又称尾数)输出6位小数,指数部分占5位或4位。
%m.ne和%-m.ne:m、n和”-”字符含义与前相同。此处n指数据的数字部分的小数位数,m表示整个输出数据所占的宽度。

⑨g格式:自动选f格式或e格式中较短的一种输出,且不输出无意义的零。

---------------------------------------
关于printf函数的进一步说明:
如果想输出字符"%",则应该在“格式控制”字符串中用连续两个%表示,如:
printf("%f%%", 1.0/3);
输出0.333333%。

---------------------------------------
对于单精度数,使用%f格式符输出时,仅前7位是有效数字,小数6位.
对于双精度数,使用%lf格式符输出时,前16位是有效数字,小数6位.

----------------------------------------------------------------------------------------------------------------------
printf()函数是格式输出函数,请求printf()打印变量的指令取决与变量的类型.例如,在打印整数是使用%d符号,在打印字符是 用%c 符号.这些符号被称为转换说明.因为它们指定了如何不数据转换成可显示的形式.下列列出的是ANSI C标准peintf()提供的各种转换说明.

使用printf ()函数
 printf()的基本形式: printf("格式控制字符串",变量列表);
#include<cstdio>
int main()
{
//for int
int i=30122121;
long i2=309095024l;
short i3=30;
unsigned i4=2123453;

    printf("%d,%o,%x,%X,%ld,%hd,%u\n",i,i,i,i,i2,i3,i4);//如果是:%l,%h,则输不出结果
printf("%d,%ld\n",i,i2);//
试验不出%ld和%d之间的差 别,因为long是4bytes
printf("%hd,%hd\n\n\n",i,i3);//试验了%hd和%d之间的差别,因为short是2bytes

    //for string and char
char ch1='d';
unsigned char ch2=160;
char *str="Hello everyone!";
printf("%c,%u,%s\n\n\n",ch1,ch2,str
);//unsigned char超过128的没有字符对应

    //for float and double,unsigned and signed can not be used with double and float
float fl=2.566545445F;//or 2.566545445f
double dl=265.5651445;
long double dl2=2.5654441454;

    //%g没有e格式,默认6位包括小数点前 面的数,
//%f没有e格式,默认6位仅只小数点后面包含6位
//%e采用e格式,默认6位为转化后的小数点后面的6位
printf("%f,%e,%g,%.7f\n",fl,dl,dl,dl);
printf("%f,%E,%G,%f\n",fl,dl,dl,dl);//%F is wrong
printf("%.8f,%.10e\n",fl,dl);
printf("%.8e,%.10f\n\n\n",fl,dl);

    //for point
int *iP=&i;
char *iP1=new char;
void *iP2;//dangerous!
printf("%p,%p,%p\n\n\n",iP,iP1,iP2);

//其他知识:负号,表示左对齐(默认是右对齐);%6.3,6表示宽度,3表示精度
char *s="Hello world!";
printf(":%s: \n:%10s: \n:%.10s: \n:%-10s: \n:%.15s: \n:%-15s: \n:%15.10s: \n:%-15.10s:\n\n\n",
s,s,s,s,s,s,s,s);

    double ddd=563.908556444;
printf(":%g: \n:%10g: \n:%.10g: \n:%-10g: \n:%.15g: \n:%-15g: \n:%15.10g: \n:%-15.10g:\n\n\n",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还有一个特殊的格式%*.* ,这两个星号的值分别由第二个和第三个参数的值指定
    printf("%.*s \n", 8, "abcdefgggggg");
printf("%*.*f   \n", 3,3, 1.25456f);

    return 0;
}

网友A:
我的IAR为什么用不了printf

网友B:
楼上这个必须的进行设置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