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学Cortex M3可以吗?

楼主(2010-12-05):
我以前没有任何的ARM基础,公司希望我们学习Cortex M3,并提供相应的培训。这样学习难度是不是特别大啊?
 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刚申请的菜鸟号,没什么分可加,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算太难,有51的基础,以及C语言的基础,会更容易上手,买个开发部,试试吧

网友B:
呵呵,把它当做功能强大的单片机来学啊!

网友C:
m0就够,m3高不成低不就。

不过,如果用keil,
arm7,arm9,m0,m3,avr,51,pic没区别。

网友D:
楼上说得没错。
玩ARM,建议先玩M0,这款性价比高,用的工程师会越来越多。

网友E:
Cortex M3, 单片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F:
个人觉得M0性价比高,可能以后会代替单片机。M3高级一点,如果经济允许,买块M3的板子玩玩吧,别的我不知道,ST的M3资料很全,而且代码库也很完善,甚至不需要了解具体的寄存器,就可以完成底层配置。
你们公司还提供培训,那干嘛不学啊,当用keil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很简单。

网友G:
I think to study from M3 is better than M0, since M0 just only subset of M3 for only cost down
( gate-count)  purpose, learning M3 firstly then easy to  know M0.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公司也有M3开发板,只是自己没基础,有点心虚,呵呵~那我只有慢慢学了~
还有什么好的书给推荐一下啊?入门级的~

网友H:
NXP的M0与M3几乎通用!!很方便

网友C:
很多还管脚兼容,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