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SPWM等效面积法。。

楼主(2010-12-05):
http://www.21ic.com/app/mcu/201003/56422.htm

以上是我从网站上找来的一个工计算的公式,但总是看不明白这公式是如何算的,能不能有些数据能代到公式里面做个例子的?谢谢,,,

网友A:
按面积等效 ∫Um sin(ωt)  = δ Ud,确定脉宽 δ。

其中 Um 是正弦波幅,Ud 调制脉冲幅度,δ 为脉宽。其中它令 M = Um / Ud 为调制度(也就是一个比例常数)。这里的积分限为(k - 1) π / (ω N) 到 k π / (ω N),其中k = 1~N 而 N 为半个周期的等分数(这里取60)。

这样就有 δ = ∫Um sin(ωt) dt / Ud = M ∫sin(ωt)。

因为∫sin(ωt) dt = (1/ω) {cos[(k - 1) π / N] - cos[k π / N]},则有:

δ =  (M/ω) {cos[(k - 1) π / N] - cos[k π / N]}

注意原来的积分上下限是按 ωt 给的,严格应按积分变量 t 给,所以原来积分限应该除 ω。

网友:
好久没玩这些积分了。书读完后就全部还给老师了。HWM,经常做算法相关的工作?这些东西都记得如此清晰

网友A:
to 3L:

没法子,我要是还给老师的话,还的自己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哪本书里的,还是自己总结的?

网友A:
to 5L:

都是些基本的微积分知识,一般的《高等数学》中都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个计算脉宽的公式在哪本书上?

网友A:
to 7L:

这如此简单还要参考书?

你就找本《高等数学》认真看看,然后将这个玩意儿作为一道习题做一下也许更好。当然得知道面积等效是怎么回事,这也是显见的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哥们,我说的不是那个积分,那个我会,我说的这种方法的介绍,以及计算完生成SPWM的程序等

网友A:
能理解SPWM,会计算,那应该也就这些了。我一下子也想不出非常合适的关于SPWM的专门书籍。至于程序,这需要看程序设计,C语言和相关的一些资料。

楼主:
如果最高的幅度是2V,采样60点,CCP是10位,用的IC是PIC18F1320 的芯片,这个表是如何计算呢?小弟不理解,请高手能计算一个表来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C(2011-02-24):
回复 网友A:
hwm
你让我看到希望了.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等面积法,看到的我头大

网友C:
看了楼住的那个贴子,我觉得是我看到好多论文中公式推理最清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