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R 设计原理及计算方式

楼主(2010-12-05):
怎么无法上传文件了呢

楼主:
补上,原贴不知道甚么原故,没法上传

PSR与QR的变压器设计是有区别,很多资料都没提供这方面的概念 ,而在我们实际应用开发中,这两种模式是很通用的,特别QR模式在LED驱动上,在小功率电源,应用范围很广。而PSR更多的应用在LED电源上,利用原边反馈的原理达到简化线路设计的目的。

网友A:
不错的资料,置顶一天以资鼓励。

网友B:
PSR:是利用反馈绕组与次级绕组同相位.而将反馈绕组的电压作为输出的参与比较电压..(RCC无光藕也可以算是PSR中的一种).并不觉得有太难.PSR难在于变压器与输出DIODE这两个问题上.变压器和输出DIODE批量一致性直接影响到了输出效果及输出电压误差范围.当然.做LED时.对电压不要求.恒流还是不错的.但对于Apadter,Cgarger等恒压输出电压.则输出空满载的电压误差相对不易控制.当然.也有增加输出补偿功能的.

SSR:则是传统的光藕反馈信号.

网友C:
原边取样适合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小功率恒流及恒压控制。精度要求比较高的情况,还得副边取样。

网友D(2011-05-27):
很好的技术,收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