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电路增加输入信号幅度,输出幅度会增加吗?

楼主(2010-12-05):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的MOS管工作在什么状态,不可一概而论。

楼主:
MOS管接了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谐振时在输入信号增加时会增加吗?

网友A:
仍然不可一概而论,输入幅度增加,输出可能增加,也可能不再增加,看你的电路工作状态而定。

网友B:
楼主也不是新手了, 怎么问题说不清楚呢? 实在不行, 上原理图吧
输入信号是令 MOS 的开关信号, 不影响输出.
如果 MOS 在放大状态, 当然会变化.

接个谐振? 怎么接呢?

楼主:
就是运放输出接一个电感,再接一个电容,电容接地。运放输入接方波信号

网友A:
7楼:
前面说是MOS管,这里怎么变成运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