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只显示初始值,不能更新数据,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05):
最近在学习LCD1602,8线驱动。利用按键扫描改变数值,可是发现行不通。LCD值显示初始值,不能更新数据。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搞定,希望大侠出手相助。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 6
#define RW 7
#define EN 7

void s_ms(uint ms)
{
    for(;ms>1;ms--);
}
//查忙
void busy(void)
{
    uchar temp;
    //temp=0X00;
    s_ms(500);
    PORTC&=~(1<<RS);    //RS=0
    s_ms(500);
    PORTC|=(1<<RW);     //RW=1
    s_ms(500);
    while(temp)
    {
        PORTB|=(1<<EN); //EN=1
        s_ms(500);
        DDRD=0x00;      //A口变输入
        PORTD=0xff;     //上拉使能
        s_ms(500);
        temp = PIND&0x80;    //读取D口
        s_ms(500);
        DDRD=0xff;
        PORTD=0xff;        //A口变输出
        s_ms(500);
        PORTB&=~(1<<EN);   //EN=0
        s_ms(500);
    }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uchar    com)
{
    busy();
    s_ms(1000);
    PORTC&=~(1<<RS);   //RS=0
    s_ms(500);
    PORTC&=~(1<<RW);   //RW=0
    s_ms(500);
    PORTB|=(1<<EN);    //EN=1
    s_ms(500);
    PORTD = com;       //输出指令
    s_ms(500);
    PORTB&=~(1<<EN);   //EN=0
    s_ms(500);
}

//1602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0x38);
    s_ms(1000);
    writecom(0x01);
    s_ms(10000);
    s_ms(1000);
    s_ms(1000);
    s_ms(1000);
    s_ms(1000);
    s_ms(1000);
    s_ms(1000);
    writecom(0x02);
    s_ms(1000);
    writecom(0x06);
    s_ms(1000);
    writecom(0x0c);
    s_ms(1000);
    writecom(0x38);
    s_ms(1000);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busy();
    s_ms(1000);
    PORTC|=(1<<RS);   //RS=1
    s_ms(500);
    PORTC&=~(1<<RW);   //RW=0
    s_ms(500);
    PORTB|=(1<<EN);    //EN=1
    s_ms(500);
    PORTA = data;      //输出数据
    s_ms(500);
    PORTB&=~(1<<EN);   //EN=0
    s_ms(500);
}

void    WriteChar(uchar row,uchar col,uint num,uchar *pBuffer)
{
    uchar i,t;
    if (row == 1)    row = 0x80 + col;
    else    row = 0xC0 + col;
    writecom(row);

    PORTC|=(1<<RS);
    s_ms(50);
    PORTC&=~(1<<RW);
    s_ms(50);
    for(i=num;i!=0;i--)
    {
        t = *pBuffer;
        s_ms(50);
        PORTD = t;
        s_ms(50);
        PORTB|=(1<<EN);
        s_ms(50);
        PORTB&=~(1<<EN);
        s_ms(50);
        pBuffer++;
    }

}
void WriteNum(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
{
    if (row == 1)    row = 0x80 + col;
    else    row = 0xC0 + col;
    writecom(row);

    PORTC|=(1<<RS);
    s_ms(50);
    PORTC&=~(1<<RW);
    s_ms(50);
    PORTD = num;
    s_ms(50);
    PORTB|=(1<<EN);
    s_ms(50);
    PORTB&=~(1<<EN);
    s_ms(50);
}

#include<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un=1,n=0,b=0,d=0,TL,TH;
uint m=0,t1_out,t1,volt_out;
//float fr,vo;
uint fr,vo;
uchar adc_0[]={"ADC_3: . V"};
uchar adc_1[]={"ADC_4: . HZ"};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0,0.5,1,1.5,2.0,2.5,3.0,3.5,4.0,4.5,5.5};
//const time[]={0.1,0.2,0.3,0.4,0.5,0.6,0.7,0.8,0.9,1.0};

const table[]={0,5,10,15,20,25,30,35,40,45,55};
const time[]={1,2,3,4,5,6,7,8,9,10};

void key3(void);//波形按键选择键
void key4(void);//LCD开闭
void key5(void);//增加频率
void key6(void);//减少频率
void key7(void);//增加电压
void key8(void);//减少电压

void delay(uint ms)//延时程序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uchar key_press()
{
uchar j;
DDRB|=0X7D;//有按键的管脚配置为输出
PORTB|=0X7D;//有按键的管脚配置为高电平
//DDRB&=(~BIT(6))&(~BIT(5));
DDRB&=0X7D;
j=PINB;
j=j&0X7D;
if(j==0X7D)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void key_scan()
{
uchar key;
delay(10);
if(key_press)
{
  key=PINB;
  key&=0X7D;
  switch(key)
  {
    case 0X7C:
         key3();
         //DDRC=0XFF;
         //PORTC=BIT(0);
         break;
    case 0X79:
         key4();
                // DDRC=0XFF;
         //PORTC=BIT(1);
         break;
    case 0X75:
         key5();
         break;
    case 0X6D:
         key6();
         break;
    case 0X5D:
         key7();
         break;
    case 0X3D:
         key8();
         break;
    default:
             //DDRC=0XFF;
        // PORTC=BIT(2);
         break;
  }
    while(key_press());

}
}

void main(void)
{
uint i,k,volt_1,volt_2,fre_1,fre_2;//temp_v3,temp_f3,j;
// float temp_v1,temp_v2,temp_f1,temp_f2;
fr=1;
vo=30;
DDRD=0xFF;
DDRC|=BIT(6)|BIT(7);
DDRB|=BIT(7);

LcdInit();
WriteChar(1,2,10,adc_0);
WriteChar(2,2,11,adc_1);
while(1)
{
      //temp_v1=vo+0.00001;
      //temp_v2=temp_v1*10;
      //temp_v3=(uint)temp_v2;
      //volt_1=temp_v3/10;
      //volt_2=temp_v3%10;

      volt_1=vo/10;
      volt_2=vo%10;

      volt_1+=0X30;
      volt_2+=0X30;

      //temp_f1=fr+0.00001;
      //temp_f2= temp_f1*10;
      //temp_f3=(uint)temp_f2;
      //fre_1=temp_f3/10;
      //fre_2=temp_f3%10;
      fre_1=fr/10;
      fre_2=fr%10;

      fre_1+=0X30;
      fre_2+=0X30;

      WriteNum(1,8,(volt_1));
      WriteNum(1,10,(volt_2));

      WriteNum(2,8,(fre_1));
      WriteNum(2,10,(fre_2));

      i=key_press();
   if(i)
   {
       key_scan();

   }
    // writecom(0x01);
}

}

void key3(void)//1键选择发波类型,1为正弦波,2为方波
{
fun++;
if(fun==3)
{
   fun=1;
}
}

void key4(void)  //4键显示频率
{
DDRD^=0XFF;
}

void key5(void)//2键加大频率,减小周期
{
if(fr>=0.0&&fr<=0.9)

{
  //t1_out=t1_out-1;
  m++;
// t1_out=time[m];

  fr=time[m];
}

}
void key6(void) //3键减小频率,增大周期
{
if(fr>=0.1&&fr<=1.0)
{
  //t1_out=t1_out+1;
  m--;
  //  t1_out=time[m];

  fr=time[m];
}
}

void key7(void)//增加电压
{
if(vo>=0&&vo<=4.5)
{
    n++;
   // volt_out=table[n];
    vo=table[n];
}
}

void key8(void)//减少电压
{
if(vo>=0.5&&vo<=5)
{
    n--;
   // volt_out=table[n];
    vo=table[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