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用单片机做过自动窗帘啊?

楼主(2010-12-05):
如题,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信号输入是光敏电阻采集经AD转换得来的信号,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来实现窗帘的升降,有的朋友帮忙发一个,谢谢啊

网友A:
这就只控制电机,网上多的是单片机控制电机啊

网友B:
步进电机

网友C:
空心杯电机也可以!!

网友D:
做过智能家居产品,自动窗帘的马达是普通的直流马达,用过流检测到位,或者用霍尔做到位、方向检测。

网友E:
这个就用普通电机。2个行程开关(一般用槽形光电对管)、1个光敏管。

网友F:
这个就用普通电机。2个行程开关(一般用槽形光电对管)、1个光敏管。
引用 网友E:

开关占地方,不好安装,现在都有直流马达堵转进行定位。

网友G:
叶大侠做过的

网友F:
我那个没有加光敏,装光敏的话需要对安装提出特别要求,否则对灯光等可能产生误动作。

网友H:
上次在优酷看了个视频    国外有人做过   他用的是红外热传感器+马达

网友I:
不用红外.来个时钟就行了.定时开关.

网友J:
定时开关比较方便。就算加了光敏,估计也得加定时开关这个功能。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电机还是用直流无刷,用霍尔做定位和转向。电控方面问题不大,只是在安装方面欠缺经验

网友F:
不用红外.来个时钟就行了.定时开关.
引用 网友I:

呵呵,把问题都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不能自动对时校正时钟误差的话,定时开关对这种产品来说根本没有意义。

累积时间误差就足够你喝几壶了。。。

用这个东西的人都是有钱人,谁能没事给你校正一下时间误差!!!

网友K:
光敏电阻光谱太宽,用一小片太阳能电池检测比较合适,对日光灯等冷光源不敏感。

网友L:
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好的实用DIY项目,方法多多。

网友M:
目前我很多客户用W79E2051来做-------

网友N(2011-03-12):
我也正在做一个智能窗帘的项目,能不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啊!谢谢啊,邮箱464015713@qq.com

网友O:
都是牛人啊.:(

网友P:
哪里要什么A/D转换啊?光敏电阻加个三极管,就成一个亮度开关了,输入单片机,然后,单片机驱动电机,在到终端的位置,搞个接触开关,通知单片机位置到了,停,就可以啦.

网友Q:
用“步进电机”想让窗帘开多大就多大.......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