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电读写过程中死掉怎么办?

楼主(2010-12-05):
一个项目中用到了铁电,采用的是查询方式“while (xxx);”,如果当中铁电出现故障了,怎么办?

网友A:
要引入超时机制啊,转错误处理!

网友B:
恩,while的同时可以打开个定时器或者直接记数,到了一定时间就直接退出或转错误处理

网友C:
正确的设计及操作下不会发生死机的,如果绝对不准许数据出错,加校验就是,校验无法通过给出警告信息即可,想智能化点还可以编程自动屏蔽坏区。

网友D:
检测超时!并每次写完后找个地方写一个控制位。上电时检测控制位是否上次正确写入。否则错误处理。

虽铁电写操作非常快,但考虑到写时断电可能,防止死机,所以应检测写完控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