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

楼主(2010-12-05):
D类功放的音频输入信号,可否直接用MP3,或MP4等耳机信号作D类功放的信号输入?

网友A:
可以,用电阻分压做电平衰减使之与功放的输入电平匹配即可。

楼主:
感谢chunyang,那就是不须在MP3输出的模拟音频信号加一级运放构成比较器再给D类音频功放作输入,直接用电阻分压方压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B:
D类音频功放,其本身应当有多种输入规格

楼主:
能有谁详细解说一下D类功放的运用啊

网友C:
D类功放只是自己工作在D类罢了,输入的量还是普通的音频信号,不需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