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加75ohm电阻问题

楼主(2010-12-05):
看到一般的vga的rgb三根都会在源端加75ohm接地的端接电阻,想了很久没有明白,对于vga设备都是75ohm的,要是我们走线也是75ohm的那么负载端接匹配了,那么我们加这个75ohm电阻不知何用,他发在源端和传输线电阻并联使得源端输出电压减小了。请明确给个理由。

网友A:
传输线如果终端开路(或接入高阻器件),就类似将一个小球丢向一堵墙,将会反向弹回。但如果那堵是湿泥巴墙,小球就会嵌入到里面(动能变成了热能),这就是“终端匹配”——并联匹配电阻。

在源端,原理相同。但由于信号源的存在,必须采用串接的方法(因理想源内阻为零,所以等价于并联)。由于存在串联匹配电阻,信号源的信号电压必须为传输值的两倍(X2),否则传输信号将是所要的一半。

网友B:
顶HWM老大的球理论,太形象了。

不知道源和线路阻抗匹配有没有好的比喻?

网友A:
比喻只是形象化而已,真正的原理理解还得用电磁学(或电路)理论。匹配其实是个边界问题,在《电磁学》(或类似《电路》)中的“边界条件”那部分内容就是论述这个的。

网友C:
这个比喻不错,谢谢分享啊

楼主:
HWM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看到的75ohm都是放在源端的,并且并联接地。

网友A:
to 6L:

源端并联“匹配电阻”,对于单向传输来说肯定不对。你想,信号源的交流阻抗很小(理想为零),再并个电阻其阻抗还是零,根本无匹配作用。此电阻在此不仅是摆设,还费电。

网友D:
视频输出信号往往是电流型的DA产生的,其标准负载是37.5ohm,源端和终端各75ohm到地的电阻。

网友A:
若是电流源输出,自然是并联,而串联反而不合适了。

但视频缓冲器通常是电压型的,特别是驱动电缆。

楼主可以自己确定一下,到底是啥类型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8楼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我开始和HWM的想法一下,源端并联电阻没有意义,但是视频要是电流型输出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见到的所有VGA的输出都是源端接75ohm接地电阻,8楼是否可以给出视频输出信号是电流型的依据呢?谢谢!

网友A:
to 10L:

给两个IC供参考:1)ADV7125——Video DAC;2)AD848——Video Op Amp

如果是直接DAC输出(电流源形式),则采用并联匹配;而若插入视频缓冲(如AD848),则必须采用串联匹配(电压源类型)。

楼主:
谢谢HWM,太感谢了!

网友E(2016-07-28):
学习了,谢谢各位,赞一个

网友F(2019-11-10):
引用 网友A:
传输线如果终端开路(或接入高阻器件),就类似将一个小球丢向一堵墙,将会反向弹回。但如果那堵是湿泥巴墙 ...

我是觉得楼主大概没仔细看原理图,他说的源端并联电阻,应该是是终端。H兄,我不懂的是PCB阻抗是75,我在并一个75,那输出端不是要2倍的电压?还有就是像485这种的,为啥是最远的2端并联电阻。。。。好懵啊,希望能分析解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