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12-06):
我现在用单片机和GPRS模块(Q2406B)用串口通信,现在要是通过max232电平转换、串口、再232电平转换,这样的通信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出来了,我要是单片机串口出来直接接Q2406的串口,这样就通信不上,我测了Q2406的RX脚的波形,经过电平转换芯片的RX是从0 到 3.3  ,但是直接连过去的波形,低电平不能到0,在0.6左右,这事为什么呢?

网友A:
检查一下直连的时候RX,TX接对没,特别注意是DCE还是DTE模式,两者接法刚好相反

楼主:
接线没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注意电平竞争,最好给出你的联线电路图。

网友C:
单片机的tx到Q2406的rx是直连的吗,线上没别的东西了?
那也可能Q2406输入有上拉,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解决了 ,接反了,郁闷

网友D(2011-02-03):
还是人多力量大

网友E:
休息休息

网友F:
人多就是力量大!

网友G:
你可以中间加驱动电话,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