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VI接口是怎么点亮显示器的呢?

楼主(2010-12-06):
请问DVI接口是怎么点亮显示器的呢?

里面输出的分别是什么信号,把现实上的每个像素点都点亮了,而且还有灰度,能显示彩色的图像。

网友A:
找个dvi解码芯片看看就成了

网友B:
显示器里还有片子 把dvi转成tft了

网友C:
DVI信号输入后会进入解码芯片,输出LVDS信号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