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运放,如果只关心交流成分?

楼主(2010-12-06):
要放大一个线圈的感应信号,信号源线圈约5k的直流电阻,感应信号频率大约是20Hz,不关心直流成分只关心动态的感应量。

那么失调电压、偏置电流是不是就没什么影响?
因为信号及其的弱,有公司采用差分+反相放大两级就来了个1000*1000的放大(只看到这里,后面看不懂了,不过boss说他们的很勉强,不咋滴)

BOSS让重新选型设计,那么如何选择OPA呢?(成本不是太重要,放大部分100RMB应该足够了吧?)

最近几乎天天看运放的书,感觉对这个应用来说,偏置电流、失调电压似乎都不影响,因为只关心动态量。。。

就是失调电流是不是有点影响,因为前级似乎只有采用差分放大?
另外要尽量大的CMRR,PSRR...

是不是这样啊?一点没感觉。。。从来没玩过OPA。。。

网友A:
路过MARK
希望能知道你最后的方案,在否定其他公司的方案下出来的方案
应该很有技术含量,楼主,记得把最后的结果公布一下哟
让我这样的菜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B:
运放是个大家族,先得了解她的大概脉络(从理想模型到非理想模型再到现实器件),这里会涉及到很多参数。

然后,还可以多查看器件商的官网。他们一般都会按不同的方式对其生产的运放分类,这也许是你选择运放的很好途径。

楼主:
多谢HWM指点,也是在看呢,,,
2楼:其实不能说否定,主要想让性能及灵敏度上个台阶,呵
这对俺来说,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C:
CMRR是对共模干扰抑制的参数,在差分输入时才显出效果。
PSRR是电源纹波抑制的参数,一般在低频时这个值很大,随着频率的降低这个值会降的很低。
你的线圈感应出来的是电流信号吗?信号变化的频率呢?希望能对这个仔细描述下,整个图片啥的!

楼主:
“PSRR是电源纹波抑制的参数,一般在低频时这个值很大,随着频率的降低这个值会降的很低。”

还跟频率有关?嗯,我看的书介绍说,这个参数是失调电压相对电源电压的变化,单位是uV/V,或者用dB,
表示的是失调电压相对电源的稳定性,似乎没看到说跟频率有关啊。。。

是检测电流信号,信号频率最大20Hz,没图片啊,示波器根本看不到,只能猜想大概波形^_^

网友C:
选择高增益、低失调、高CMRR和高PSRR的运放
推荐个型号AD857x
建议信号放大电路和其他数字电路电源分开

网友D:
PSRR与频率也有关系。楼主请参考高精度运放SGM8552的规格书,之前有朋友用来做小电流信号的检测放大,应该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E:
这么高的放大倍数,运放失调电压必须要小,而且还得有隔直电容吧
不过频率这么低,电容的要很大啊。

楼主:
多谢LS,
只要每级的失调与有用信号的总放大幅度不超过电压,通过电容传输到下一级,失调部分是不是又给隔离掉了??这样是否可以?

别人一级就干了1000倍,,,,与经典相悖啊,不过也酬和能用。。。

网友F:
放大倍数这么大,任何微小因素都变的很重要.要难度啊.

网友G:
你这个应用,最关键的是要选择低噪声的运放。
失调电压也不能太离谱,如果输入失调1mV,放大1000倍,输出有1V的失调,总不好吧。

网友D:
所以运放要选择高精度的(uV级别的失调电压),两级放大不理想的话可用三级甚至四级,电路处理还有layout都要小心。
楼主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些SGM8552或者SGM8554高精度运放的样片,测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H:
差分放大毫无疑问用仪表运放。放大10^6,需要的不仅是较低VOS,更重要的是低噪声和低漂移运放。

楼主:
多谢 yanwen217 先生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OPA从来没玩过,所以目前主要在看ADI的,他们的资料很多。
你那是哪个公司,国产的?等有经验了一定支持,还望多多包涵,现在主要还是学习。。。

仪表运放...昨晚看了ADI的资料。。。一时又忘了咋说的了,反正当时看过就决定不考虑了,早先也是在考虑。
晚上回去再看看咋说的;

“失调电压也不能太离谱”,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失调”是不是第一重要因素,如果不是,那么优先考虑其它方面的指标,其它方面做的好可以接受的话,相信Vos也不会太差吧,呵呵..

继续学习中...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I:
放大倍数太大了,系统噪声很难控制

网友J:
信号源参数太少了

网友D:
SGM855x是国产高精度运放,失调电压典型值4uV,-45°C~125°C最大24uV,温度漂移20nV/°C,噪声指标en为47.5 ,应该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运放了

网友E:
这么高的放大倍数,还要加滤波器啊,要不噪声很难控制啊

网友C:
运放要选择ADI的,放大差分信号就用现成的仪用差分放大器。
关于噪声有多种方案,可以多级放大,可以一次放大到位,但这时滤波就的做好:比如,使用噪声小的电源,并且与其他数字部分的电源供电分开;低通滤波;注意布板走线等等

网友C:
想的差不多大胆尝试,不尝试永远都是纸上谈兵,失败了总结经验再来。

网友H:
回复 网友C:

10^6倍放大一次到位?
你的运放开环增益才120db。

网友K(2012-04-14):
楼主能回来反馈一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