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电路中加上R659,C355,C35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2-06):
电路中加上R659,C355,C352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好处?有人说是为了防止输出浮地,输出浮地怎么理解?

网友A:
滤波电容+泄放电阻

网友B:
隔离电路?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子开关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的话,点拨一下,那个电阻完全可以不要嘛,别人的图,呵呵

网友C:
电阻还是需要的
如果12V_out空载的话,12V_out往低通过Q20调节不下来。

看你的电路和节点描述,应该是一个DC/DC电源?
PWM信号的最小占空比不为0的话,也需要这个电阻。

网友D:
2楼的泄放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些设备切断电源后不希望还有残留电压时,通过这个电阻放掉滤波电容内残留电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电阻还是有道理的,此处加滤波电容是否有必要?保护PNP?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泄放电阻一般不会这么大

网友A:
切换电源时,由于电子开关有内阻,负载具有感性或容性阻抗特性,会使输出电压在切换时产生浪涌或波动,加一级电容滤波能起平滑电源的作用.若负载为阻性且较轻,不用也可以.104用以消高频毛刺.与保护开关管没多大关系.

网友F:
9楼说的对

网友G:
如果理解为下拉电阻呢

网友H:
15楼正解,另外一个就是不加电阻时由轻载变重载电源的瞬态效应不见得很好

网友D:
电阻不是泄放电阻,否则不会在前面加那么大的10U电容。此电路后面的设备应该有睡眠或者低功耗模式,一旦电流很小,通常uA级,通过Q的电流会很小,如果没有电阻的话,可能会导致Q从开的状态变为关,导致后面的设备工 ...
引用 网友I:

哦,是不是电流小时C极接大电阻相当于把C极接地了,保证Q仍为开的状态了

网友J:
2楼正解,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