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I测试骚扰功率严重超标

楼主(2010-12-06):
前段时间有个硬盘录像机要做3C认证,检测到其骚扰功率严重超标,(机箱内部的视频采集卡上有四个不同频率的晶振:12.288M、54M、50M、12M
),初步判定是其晶振引起的,应怎样整改,麻烦各位大师给个建议。。。

网友A:
你好!我是做EMI连接器的,在高频阶段效果很好,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在12.288M晶振上整改试试,加村田磁珠,应该是7次谐波超标。其他频点类似分析。
另外机内电缆太乱,需要整理一下。
    如果是北京的公司,可以联系我,定能解决。Email:zdl8@tom.com.

网友C:
你这个是全金属机箱,屏蔽应该没问题。应该是从后面的BNC和其他接口漏出去的,那些开孔估计都接近波长的1/6或1/10,如果能小于波长的1/20,肯定漏不出去。crystal的谐波感应到连接线上,再由连接线通过开孔辐射出去。建议:1、将整机工作电压调低到IC的最低可靠工作电压。2、机器从外壳接大地,要真正的大地,即CBN。3、将连接线尽量改短,尽量贴近接地的机壳,4、要接到外部接口的连接线套磁环,至少绕2圈,5、crytal外壳接地。

网友C:
:lol我年年都要搞这种事。每年都要去检测新产品。

网友D:
只有高频和结构关系比较大。清楚是晶振出出来的直接对此处进行滤波再看效果。因为内部走线比较乱。容易造成干扰被线带出,定位出干扰较强的地方,拉线避开等。不是超一个点几个点的,你先看看。线上加磁环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E:
应该是机箱屏蔽的事情,做好机箱屏蔽,对引出线上安装磁环,可以解决,我们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