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12-06):
通过USB转串口,485芯片,向单片机发送固定字节,单片机收到固定字节后回复数据,通过串口监视工具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数据。9600BPS,8位无校验,1起始位1停止位。
问题:通过示波器测量,单片机引脚上发送的数据正准确,是程序里面设定的数据,但是通过485,USB转串口以后到达电脑端数据出问题。发送包为 0x55 0xaa 0xaa 0xaa 0xaa 0xaa 0xaa 0xaa 0xaa 0xaa 0xaa 0xaa,串口端收到0x55 0x95 0x95 0x95 0x95 0x95 0x95 0x95 0x95 0x95 0x95,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电脑送的是ASCII码,收的也是,要自己转换

网友B:
先用台机的硬件串口验证。

楼主:
嘿嘿,大乌龙,找到原因了。原因是我没有用232-485接口。。。

网友C:
232 to 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