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TMS320 55XX TIEMR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我的主函数里对timer进行初始化, 调用Timer_Config(); void Timer_Config(void)
{

Uint16 EventId;

//Temporarily dis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IRQ_globalDisable();

//打开TIMER0,获得句柄

hGpt1 = GPT_open(GPT_DEV1, GPT_OPEN_RESET);

//获得TIMER0中断号

EventId = GPT_getEventId(hGpt1);

//Clear any pending Timer interrupts

IRQ_clear(EventId);

//Plac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address at associated vector location

IRQ_plug(EventId,&Timer1Isr);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IRQ_enable(EventId);

//初始化TIMER0

GPT_config(hGpt1, &MyGpt1Config);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IRQ_globalEnable();

/* Restore initial interrupts
*/
}

其中MyGptConfig是这样的

GPT_Config  MyGpt1Config = {
0,
//Emulation management register,当仿真器问询时,始终停止工作
0,

//GPIO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内部时钟产生中断,而不是TIM1管脚输入作为中断
0,

//GPIO enable register TIMn端口functions as a timer output/input而不是GPIO mode
//GPIO functionality can be enabled in GPEN only when the timer is reset
//(TIM12RS = 0 and TIM34RS = 0 in GCTL1).
0,

//GPIO direction register
0,

//GPIO data register
TIMER1,
//Timer period register 1,90Mhz/2k,时间间隔为0.5ms
0,

//Timer period register 2
0,
//Timer period register 3
0,
//Timer period register 4
GPT_GPTCTL1_RMK(
//Timer control register 1
  0,//GPT_GPTCTL1_TIEN_NOT_GATED, //输入时钟不加门限,含义见时钟模块电路图
  0,//GPT_GPTCTL1_CLKSRC_VBUS,  //时钟源采用内部时钟
  GPT_GPTCTL1_ENAMODE_CONTINUOUS, //计数器连续计数模式
  GPT_GPTCTL1_PWID_INACTIVE_1CYCLE,//在时钟模式下无用
  GPT_GPTCTL1_CP_CLOCK_MODE,//输出时钟模式,输出电平自动跳转,占空比恒定为50%
  GPT_GPTCTL1_INVIN_DONT_INVERT_OUTPUT,//时钟输入不翻转
  GPT_GPTCTL1_INVOUT_DONT_INVERT_OUTPUT//时钟输出不翻转
  ),

GPT_GPTCTL2_RMK(
//Timer control register 2
  GPT_GPTCTL2_TIEN_NOT_GATED,
  GPT_GPTCTL2_CLKSRC_VBUS,
  GPT_GPTCTL2_ENAMODE_CONTINUOUS,
  GPT_GPTCTL2_PWID_INACTIVE_1CYCLE,
  GPT_GPTCTL2_CP_CLOCK_MODE,
  GPT_GPTCTL2_INVIN_DONT_INVERT_OUTPUT,
  GPT_GPTCTL2_INVOUT_DONT_INVERT_OUTPUT
  ),

GPT_GPTGCTL1_RMK(
//Global timer control register
  GPT_GPTGCTL1_PSC34_DEFAULT, //prescale period = 0
  GPT_GPTGCTL1_TIMMODE_DEFAULT, //64BIT_GPTIM 000000u,The timer is in the 64-bit general-purpose timer mode.
  GPT_GPTGCTL1_TIM34RS_NOT_IN_RESET, //0x0001u, 64BIT_GPTIM必须
  GPT_GPTGCTL1_TIM12RS_NOT_IN_RESET //0x0001u, 64BIT_GPTIM必须
  )

};

TIMER1是个宏,我现在想在程序里实时修改TIMER1的值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不能把它变成变量,否则提示不能通过编译。

谢谢各位了

//初始化TIMER0

GPT_config(hGpt1, &MyGpt1Config);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IRQ_globalEnable();

/* Restore initial interrupts
*/
}

楼主:
TIMER1是个宏,我现在想在程序里实时修改TIMER1的值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不能把它变成变量,否则提示不能通过编译。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TMS320F28335   年底促销了:250元/PCS

网友B:
TIMER1 TIMER0 只能用CSL给定的宏定义

楼主:
我不能随时更改我的定时器的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