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买到的STM32F103VET6是翻新货

楼主(2010-12-06):
最近在淘宝上买到了几片STM32F103VET6的片子,焊在板子上后发现PD8脚作为GPIO的上拉输入无效,读取电平总是高电平,换了另一片后任然是这个问题,换上STM32F103VCT6是没问题的,然后怀疑是这批片子是翻新的,它的外观也和以前买到的ST的ARM不一样,ARM的字体不是那种粗大的,刻的字体,产地是不是MLT,居然是KOR的,而且那个“Z” 不是在103中间的   ,板上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
补充一下,我那个片子的批号是2010年39周的

网友A:
产地是不是MLT,居然是KOR的  ??

为什么不能是韩国封装的?

楼主:
少见而已,只是作为佐证,没有刻意强调

网友B:
不得而知

网友C:
有可能是翻新的,在淘宝上面买芯片的确的注意点

网友D:
ST的32位单片机,市场上假货还是相对较少的。
不过看楼主发上来的像是重新打字上去的,确实像是翻新的打字上去的。  全新原装的应该是灰字,字体细,是激光打上去的。

淘宝店的质量是没保证哦。。。。

网友E:
那一定要给差评,或在评价里说明你的怀疑。

楼主:
退货了,只是希望大家注意下现在这批KOR的货,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F:
能让你退掉说明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G:
我也买到了这种片子,买了10几块,当时以为只是产地不同呢,这个片子到底有没有问题,香版在吗?能解惑一下吗?

网友E:
翻新货没人能解惑,呵呵。

网友H:
对于片子的问题,我无法解惑,我只能说我不相信有什么翻新货。

对于楼主的这种描述,我到有不少疑惑:PD8脚作为GPIO的上拉输入无效,读取电平总是高电平
1)什么叫上拉输入无效?如何判断的?
2)外围电路是什么?读取电平总是高电平的条件是什么?怎么操作的?

网友I:
是惠普的  :lol

网友J:
翻新的片子引脚上的锡能去除那么干净吗?如果不能,就应该能从引脚看出来。

楼主:
本来以为换一家买就没这事了,结果淘宝上卖的全是这个,说好KOR就退货的,最后还是收了KOR的,问题完全一样。我现在把电路和程序贴出来。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rvSetupHardware();
/*
Configure
button
pins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while(1)
{
key1
=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D,
GPIO_Pin_8);
key2
=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D,
GPIO_Pin_9);
}
这个测序和前面的RVDS里的状态截图不是对应的,这里是单独写的测试程序,程序测的结果是key2会随输入改变,key1始终为高电平。另外用示波器实测了PD8脚的电平,按键按下时为低电平。另外测了下PD8脚的输出,用示波器观察了下,输出没有问题!  相信有这个片子的这么简单的测试应该都能做,如果有同样的问题我想这次受影响肯定很多,因为淘宝上几乎找不到不是KOR的STM32F103VET6

楼主:
换了个新到的片子,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K:
新到的片子是KOR的么?

网友L:
芯片造假还是挺有难度的

网友M:
片子问题可能性小
人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N:
是翻新的 哈哈,我们原装的都是MLT

网友O:
这个不好翻新吧

网友P:
是有点问题

网友Q:
我们找代理商买的VCT6也是这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C:
这买芯片也得注意了

网友R:
不建议淘宝上买芯片,如果买也要找个好的买家

网友S:
ST MCU在今年下半年多了认证的产品线,封装在韩国不是什么问题。至于使用IC出了问题,也怀疑是设计的问题,不应该出在IC本身,也许会有IC Bug,但货肯定不是才出来的,至少到今天还未收到PCN & Errata。

网友T:
感觉是有点问题

网友U:
淘宝上买东西,得选准好的商家

网友V:
淘宝上买芯片,得保证能退货才行

网友W(2019-12-31):
首先翻新货跟上面打字什么产地没有关系,产地不同打字自然不一样,再说如果要翻新,你想要什么样的打字,人家能不打给你,翻新可以说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造什么,所以我真不明白靠认字来判断翻新的,不过你上面的图我看了确实是翻新的料,打KOR不是判断的标准,因为你买的KOR 是假的,别人在别家买的KOR 是针的,也有可能你买的MLT是真的,别人别处买的MLT就是假的,别说单片机,我记得IR以前就是不同产地,连包装 以及管脚 打字全都不一样,原装非得说是假的,非得找遍大半个中国找了跟她之前所谓一样的,但是是假货的,不过这些没混个10年都不好判断,所以还是找比较可信的供应商或则正规商购买吧,别淘宝瞎买了,淘宝很多都是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