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起调的线性稳压电源载流能力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电路
经测试,此电源的Io<100mA,有些费解。
317的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5A,在这个电路中是什么制约了整个电源的输出电流?
是DW(稳压管)吗?我觉得稳压管在这个电路中只是一个基准,没有直接带负载,不应该影响到电源的带负载能力。
大家帮忙分析下下~~~

楼主(2010-12-06):
没有人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变压器,10u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明白~~~

网友B:
负载电流要流经负电源这一路,稳压管的带载能力肯定不够,另外用一个317获得-1.25V才行

网友C:
确实是负电源的问题,如果稳压管功率够的话,要把R2改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思路可行,我试着用一个337提供负的基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非常感谢,现在更换稳压管,试着看看结果!非常感谢,等下把结果分享给大家!

楼主:
6# PowerAnts 改进后的原理图。
现在最大载流能力是400mA,仍然不能满足要求,还在进一步的调整。
问题的焦点在于LM317和LM337的最大载流能力都是1.5A,现在达不到...
继续分析中~~~

网友D:
不会是变压器的绕组JP1的电流太小吧

网友B:
这样整才行

网友B:
补充:两组输入不能有电性联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压器的功率是5W,这个问题可以排除,因为我之后用我我自己做的一个电源板直接给电路提供直流电~~~

楼主:
13# PowerAnts 有些不解 我认为图中A点应该接地,a线应该不连接。否则A点与B点等电势。337的输入(A点)应该接在哪里成了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11楼的电路测试结果:337的输出电流最大是-17.3mA。调节RP1,随着PR1的增大,337的输出电流减少,Vout增大。 Vout最大增大到8.6V,此时337的输出电流减小至-3.4mA .继续调节PR1,Vout不再增大,但是337的输出电流仍在减小。这是因为RP1也是337的负载。
问题在于是什么限制了最终的载流能力,根据上边的分析,应该不是337的影响~~~
蚂蚁给的图我还没太理解,不过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B:
刚才再看了一下楼主的图,没错,稳压管只要提供LM317的落地电浪就行了,只是稳压管的离散性比较大,会有较大的误差。
后天去重新配个眼镜,NND

网友E:
电流做不上去主要原因应该是变压器输出能力限制,5VA输出,35V,额定电流只有一百多毫安,变压器厂家不可能给你用粗线做,何况你还有一个6V辅助绕组;另外一个原因我怀疑317散热片面积不够或者热阻过大,317会过热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谢谢蚂蚁给出的分析。
我还有个问题,影响lm317的输出电流的因素有哪些?我现在用一个直流稳压源作为lm317的输入,提供15V的直流输入。对于lm317的经典路,输出电流最大也只有400mA。困惑中~~~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分析有道理,刷新之后刚看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