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差分放大器”?什么叫“差动放大器”?

楼主(2010-12-06):
刚才发现ADI官网目录竟然在放大器目录下分了两类:差分放大器、差动放大器。。。对应的英文分别是:Differential Amplifier、Difference Amplifier

二者有啥区别?官网上还没找到明确的解释..

http://www.analog.com/zh/amplifiers-and-comparators/products/index.html

网友A:
没有特别大的区别,这只是器件商(如ADI)对自己相关器件的细分而已。它们在某些参数上有些差异,其使用有相应的偏重。具体看相关厂商(如ADI)的具体手册和说明。

网友B:
在俺的认知里就是一回事,当年教授课堂上都是这么讲的,哈哈,ADI是不是在故弄玄虚呀

网友C:
也不都是这样,没听说过ADI这么玄玄。

最主要的可能是看输出----其中有一种是分+/-输出的,另一种不是(即单端输出)。你按照这一标准查一下大致就可以分清楚了。

在有些方面,它们是相同的,如共模抑制。不要被其缠住。。。。

网友C:
没反应了?
等确切答案,懒得查考了

网友D:
ic921说的没错,是这样的。

我公司就是做ADI代理的,华东有需要样片的工程师可以找我哦,David.xu@excelpoint.com.cn

网友A:
查了一下几家的放大器,结构上看,“差分放大器”特指具有差分输出的差分收入放大器,而“差动放大器”则是指单端输出的差分输入放大器。

网友E:
差分输入输出的不叫全差分放大器吗?TI这么叫的

网友F:
输入相同,区别在输出上,看器件手册便知。

网友G:
给力呀: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