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测试中 怎么定义冷机热机的?

楼主(2010-12-06):
这样的 电源测试中有个项目叫浪涌测试,要冷机测试,冷机,热机怎么定义的呀?

楼主:
浪涌测试时一开机第一抓的波形为准吗?
怎么我第一抓是19A 第三次居然是30A了 以谁为标准呀:L

网友A:
冷机就是关掉电源之后经过足够长时间的用电设备。

你第一“抓”可能开机在220V正弦周期的下降1/4周期,第二“抓”可能在上升1/4周期。

楼主:
那我是要多抓几次吗?看最大的 还是抓一次的做为有效数据呀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