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调节电路

楼主(2010-12-06):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现在我正在调试一个电路,一个音频芯片输出PWM波形驱动一喇叭,但功率不够需要加一个功放,并且同时时间音量大小调节功能,请问如何加?
音频输出的PWM波形已经固定,音量控制电路只能加在功放这一部分。

楼主:
补充:用电位器控制音量

网友A:
可调电阻替换R4

楼主:
PWM波形,如果只调一路上边的阻值,声音会失真的!

你都知道了高电阻,还知道只调上边的声音会失真,那不就搞定了嘛。。 双联电位器呀。。

网友B:
给你份资料你自己看,我没有时间看,

网友B:
给你份资料你自己看,我没有时间看,[local]1[/local]

网友C(2016-07-27):
上边只是给了一个D类功放的方案,我想问有没有比较好的音量调节加功放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