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万用表测量pcb各走线是否连通问题的迷惑

楼主(2010-12-06):
各位前辈,最近在抄个板子时,使用万用表的测量走线是否连通功能(通时出现响声),遇到一个迷惑问题:AB通过走线明显连通,但没有明显走线与C点或者地端相连,但使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A和B点时而跟C点通,时而不通,更换两部万用表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很是迷惑。
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类似问题。麻烦解答解答
感谢啦

网友A:
首先要确定的是你是怎么判断是否连通
不同的万用表设定的组植方式,有些表是设定电阻低于70欧就响,所以,什么是通。。。
你说没有明显连线,是两层板?多层板是看不到内部的
抄板。。。。这个也得先懂点原理,了解大部分模块功能才好抄~~~~

网友B:
万用表一般几十欧以下响,以上就不响,所以虽然听响比较方便,但不能直接靠听来判断连通,测PCB是否直接连通最好再看下阻值。
时断时通也许是有几十欧电阻,也许是通过其它什么元件有连接。楼主不是光PCB吧?

网友C:
楼主测试的应该不是空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裸板
所以有些地方不能直接观察是否连接。
测量是否连接的有疑问地方的电阻值分别为:100k欧姆、1.6M欧姆。足以说明没有电气连接吧。

网友B:
那么测PCB走线是否连通就解决了。
那就是板子上的什么元件导致的吧。
听响的那档跟测阻值的档加到板子上的电压也可能会有差别。

网友D:
板上元件所致

网友E:
有电容或是此连接线路阻抗低于你那万用表响声的检测值。

网友F:
这很正常,你测的是电源对地线。

网友G:
拆了所有元器件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