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上沾上了焊锡怎么办?

楼主(2010-12-06):
我在电路板上焊元件的时候,过孔也沾上了焊锡,拿吸锡器吸不出来,应该怎么把它弄出来呢

网友A:
这是好事啊,过孔灌锡更可靠。只所以很多时候选择过孔盖绿油是怕跟旁边的焊盘连锡,否则过孔灌锡更好。

网友B:
过孔管它干嘛……过孔有锡还是好事,起码不用担心导通问题了
焊盘就不同了,可能要插入元件管脚……方法很多,但首先都要保证烙铁温度够高,尤其是对于铺地的焊盘。如果你能力强,可以直接用嘴吹;
如果你有吸锡器,可以吸,但要注意手法,否则吸的瞬间吸嘴会冲击到压在焊盘上的烙铁头,导致焊盘受伤;如果你有钱,可以买比较好的铜编织带来吸;
手头有同轴电缆的话也可以扒一小段屏蔽层来当编织带用;
如果你的桌子不那么名贵,还可以左手持板,板离桌子大约三四厘米;右手持烙铁,轻轻压在焊盘上,两三秒后,将板往桌子上一磕,焊锡就甩到地板上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存在少量焊锡未搞定,此时最佳的方法是先补充多一些再磕

网友C:
不用管,只要不与其它元器件短接就行了!

网友D:
过孔过锡本来是好事,但是我做的板给外加工过锡炉时经常短路,郁闷

网友E:
不会是还要焊插件元件的通孔吧,不一定非得弄出来,烫化了把元件塞进去就行了。

网友F:
用尖东西把它钻成过孔再焊接

网友G:
我们是用嘴吹!使劲吹!

网友H:
楼主有福了,过孔沾上焊锡,导电能力更强了,lz偷笑吧:lol

网友I:
mohanwei介绍的方法非常详细啊!也很好!

楼主:
哈哈,原来是这样,看来我不用想破头皮把它弄出来了,谢谢大家

网友J:
学长教我的方法是往桌子上硬磕

网友K:
师傅是这样教的:烙铁在底面加热,然后用力吹气,就OK了。

网友L:
学习了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就头疼

网友M(2011-01-08):
可以用一截细电线去皮后把露出来的铜丝拧成一股(铜丝上抹点焊膏效果更好) 放在过孔上用烙铁搁在铜丝上加热  让过孔中的焊锡融化到铜丝上 。

网友N:
回16楼,你这样还不如直接用烙铁+松香来得快。

网友O:
用烙铁+松香加热把它吸出来

网友P:
以上的手段我都用过的,哈哈

网友Q:
同意过孔接锡,
它可以增加线的宽度,
更有利于导通

网友R:
过孔加了锡更好,为什么还要去掉?
加点锡在过孔上,烙铁加热,有力敲下板子,或者有吸焊器吸掉。

网友S:
长期工作经验告诉我对付堵锡的最好办法是:
先加锡,再加热至锡完全液化,深呼吸,然后用嘴猛吹(一定要用力,一次成功,还顺便锻炼肺活量)。检查正面,如果有口水,用棉签或无纺布轻轻擦去,再检查反面,锡渣有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小心处理好。
其他:
1. 敲板子,力道要掌握好,轻了敲不掉,重了损伤PCB。
2. 吸锡器,有些质量差的其实是“焊盘终结者”。
3. 通针,对于比较小的孔没有办法处理,并且通针是金属的,会吸收热量让锡凝固。变得不好操作,可能造成焊盘损坏。

用嘴吹使用气流,速度快,真正的无损操作,并且掌握到技巧后,还可以批量,一次处理多个相邻焊盘。

网友R:
2. 吸锡器,有些质量差的其实是“焊盘终结者”。
问题不在吸焊器,而在操作者,只要操作者拿稳吸焊器不要碰到焊盘,温度不要过长,过热,是不会去掉焊盘的。出现“焊盘终结者”是吸焊器在吸焊锡按下键的时候,震动的吸焊器嘴把焊盘挑起了。